哪位大侠看看这个件要几道工序

楼主(2014-12-29):
用加工中心

网友:
贴个图上来,连尺寸和行位公差都看不清楚。

网友A:
说明材料,不同材料,不同工艺, 钢,铝,紫铜,出来的工艺都不同,钢件最好普铣规方, 铝,虎钳直接铣,紫铜爱变形,装夹就得多费几遍
 毛坯是什么,铸造,还是方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明材料,不同材料,不同工艺, 钢,铝,紫铜,出来的工艺都不同,钢件最好普铣规方, 铝,虎钳直接铣,紫 ...

方料,用加工中心加工

楼主:
引用 楼主:
方料,用加工中心加工

材料是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