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擦力分析计算来袭?

楼主(2014-12-29):
有兴趣就算算吧!写写过程!

网友:
你这整本书都是讲摩擦学 还是理论力学的?

网友(点评):
书名是静力学,跟静力学相关就讲点吧!

网友:
28.4 deg ?

网友(点评):
正确答案见楼下。

网友A:
带钢处理线中张力的确定及张紧辊设计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upload/635232236948569838.pdf

金属带式无级变速器电液控制系统的研究
http://59.72.66.9/qcxx/tsk/fulltext/201222.pdf

网友(点评):
没错!我把e上的(π/2+θ)错弄成θ了。

网友(点评):
如果把右杆作为定滑轮,应该这么算。如果像题中左图所示的缠绕一圈或者几圈,那么就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点评):
1圈12.879° 2圈7.018° 3圈3.696° 4圈1.977° 5圈1.056° 6圈0.564° 7圈0.3° 就是说,只要几圈,就能拴住大象。

网友:
俺想了很久,还是认为俺用矢量计算得出的结果是合理的。
这不仅仅是说绳子有没有缠绕在木桩C上(因为如果绳子在木桩上缠绕1圈以上,那么其计算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来说,由于初始状态的不同,这个角度也应该是不同的。
所以,写如下一组方程:
滑轮处:同动静大侠。 G/2=T*sin(a)
木桩处:|G-T|=|u*N|.
            N->=T->+G->. (->表示矢量)
因此,联力可以得到两个位置角。24.12度和37.71度。这俩数俺是手算的。会有误差。明天到班上写到程序里可以看看结果偏差。
解释下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
动静大侠引用的带包角法没有问题。而区别只在于起始状态。也就是T和右侧的G哪个是入口哪个是出口的区别。
我们说,当左侧滑轮从0度角开始下降时,如果速度很慢。那么从初始到最终停下来,T是作为入口出现的。这种情况下,动静大侠写的公式没有问题。
而当左侧滑轮是从一个近似90度的角,即非常低的一个位置向上运动时,右侧的G就成了入口。那么实际上计算的公式就成了G/T。这就是另外一个结果产生的原因。
我们这里必须说一点。在带轮系统中,是不存在这样两种有区分的情况的。只是针对这个题目,会存在两个稳定位置。对应两个方向不同的摩擦力。
欢迎拍砖探讨。

网友(点评):
看一楼题目,有坑,θ要最小值。

网友(点评):
愚计算得θ在24.18deg和38.76deg之间,都是稳定的。跟大侠差不多。

网友(点评):
明天就上班啦? 似乎很多国外公司还可以有几天的。。。。

网友(点评):
是的,从下方开始尝试,会在38.76度处开始获得稳定(木桩向绳索提供CCW方向摩擦力);从上方开始尝试,会在24.18度处开始获得稳定(木桩向绳索提供CW方向摩擦力)。 故最小角度为24.18度。

网友(点评):
的确有坑啊。感谢两位大侠指点。

网友(点评):
发个数学软件的安装包给我吧!要可以破解的!604573649@qq.com 你觉得好用的那一个!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钢处理线中张力的确定及张紧辊设计http://www.ad.siemens.com.cn/club/bbs/upload/635232236948569 ...

把你的数值求解过程写写嘛?我只写出方程,那种转换求解,没想出怎么转!!

网友(点评):
我觉得这题的重点不是考摩擦力分析的!数学与力学的交叉应用,重点还是考数学功底吧!微积分推出带子的摩擦力公式,接着就来欧拉公式了!我就卡在求解过程了!!写写数值解的过程吧!!拉我一把数学好吗!!动静兄弟!!

网友(点评):
用数学软件,只管列方程,不用算数 :D mathcad...maple...matlab...smath...

网友(点评):
http://tieba.baidu.com/p/2777951979

网友:
楼上的基础真好,哥卡在木桩那里了,还得看书

网友(点评):
期待你的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你的数值求解过程写写嘛?我只写出方程,那种转换求解,没想出怎么转!!

俺偷懒的,嘿嘿。

楼主:
如果没装数学软件的话,就用PROE方程曲线解法!或者能作方程曲线的3D软件吧!!欢迎拍砖探讨!!(我这里x直接就用的是角度了)

网友:
感谢各位精彩讨论,学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