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机器需要运动5m,重1.2t

楼主(2014-12-29):
我有一个机器需要运动,重1.2t,大概需要运动5m,前面客户已使用齿轮齿条传动,用直线导轨导向,机器安装在1.2m高的距离上,现在用槽钢做了个支架,槽钢上安装钢板,钢板上安装了齿轮齿条,直线导轨。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钢板和槽钢之间的连接,客户要求使用活动连接,我该采用何种方式的连接,第二个问题,5m长的距离,齿轮齿条和直线导轨能否实现传动,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网友:
直线导轨不平行容易卡死,齿轮齿条没调好会松紧不一致,加大磨损

网友A:
LZ的活动连接是指可拆卸?

网友:
   螺栓连接最简便;精度没有咋说能不能实现。

网友:
如果没有任何精度要求,只是要求可以移动。那这个问题简单。需要注意的问题,我认为这个长度,导轨可能需要几根拼接,这样一对导轨的拼接缝就不能在同一位置,否则很容易在设备移动到接缝的时候卡住,如果两根导轨接缝互相错开,会好很多
如果移动,并且有很高的精度要求,比如零点几毫米的位置要求,我建议你还是找专门的供应商吧
做机械手的供应商都有这种东西,这样机械手可以在导轨上移动,不过据我所知,价格都很贵。一米万八块的样子

网友:
把机器放在轮子上,跑导轨,用手就可以推过去。再不行栓上绳子拉。或者装上卷扬机。
不明白,那个机器摩擦过去吗?是往返运动么?运动精度有何要求?

网友B:
看来楼主没去过钢铁市场买材料,哈!

网友:
第一个问题:螺纹连接就可以;第二个问题:安装的时候需要注意,齿条安装平面需要找平,齿条之间连接的时候需要保证齿距就可以;

网友:
还是做成小车,车轮结构吧!

网友:
参照吊车导轨,做四个轮子,齿轮齿条驱动.移动速度慢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活动连接是指可拆卸?

嗯,可拆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没去过钢铁市场买材料,哈!

确实没去过,层主有什么好的建议么?

网友:
运动精度要求高,各安装面精加工,钢板和槽钢可以采用螺钉连接。

网友A:
LZ再详细说说技术要求,不然大家没法帮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再详细说说技术要求,不然大家没法帮到你

其实技术要求没什么,关键是半路接手,大体方案已定,我主要担心的是传动问题,就是我1.2t的重物能不能平稳的移动,速度要求也不高,为了保证它平稳的 运动,我该注意哪些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