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化设备的节拍

楼主(2014-12-29):
大家有没有做个一个自动化设备,速度要求1秒做10个以上。
这个的速度是快还是慢。中间还要增加检测和NG机构。
公司刚刚接到的案子,现在在出方案图。
谢谢大家

网友:
自动化设备 一般都是多工位的,就是几个工位同时工作,各个工位中 占用时间最长的 可设为 工作节拍。楼主说的 1秒钟十个,无法回答你,因为没有给出具体的零件,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有的零件不用多工位就能实现1秒钟好几个,而有的零件可能2秒钟才做出一个。

网友A:
是做自动检测分选设备的吗?没做过这么快的,做过最快1秒3-4个。
你这速度快的惊人,可能是我见识少,请大侠有空分享一下杰作。
但据我目前接触所知太快了图像算法处理时间都跟不上。

网友:
觉得楼主 最需要的是要把客户的要求 理解透彻,从客户那问清楚 第一手资料,比如现有的状况是什么样的、效率等等,而且客户的话也不能全信,要心中有数。如果对客户的要求没有理解透彻,后面的技术方案很可能会徒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做自动检测分选设备的吗?没做过这么快的,做过最快1秒3-4个。
你这速度快的惊人,可能是我见识少,请大 ...

是做自动检测设备的,视觉这块说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自动检测也就是0.1秒一个,你还要把数据传给执行机构,执行机构要动作还要时间。把要求了解详细一点!

楼主:
设备是自动检测流水线设备,客户那边就是给个1秒最少出10个。主要是通过视觉检测。别的机构都可以自己加,就是要达到速度。
我现在是差速度加分割器。
用震动盘上料

网友:
赞同楼上的大侠   你要先整清楚客户的具体要求   拿到第一手资料   还要清楚客户现在使用的设备   因为客户的要求肯定是在现有的基础上做出的   其实就是现有设备的改进   要不然  客户让你一秒整100个   你整的出来不嘛   清楚了之后结合实际去做   一点拙见哈  希望有点帮助

楼主:
客户那边是人工检测的,想通过机器视觉自动检测。
速度就是提出要1秒10个以上,商务还在谈判中。
就是问问这个速度可以做吗

网友:
给楼主一个想法:我们是饮料公司。水每小时产能36000,每秒10个,还有54000的线,

每瓶都要灌满,一般的机构肯定很难完成。

公司的这个的灌装设备是一个大圆盘,一边旋转一边灌,

你的设备也可以考虑做成这样

网友(点评):
大侠描述的应该是多工位 机构。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是自动检测流水线设备,客户那边就是给个1秒最少出10个。主要是通过视觉检测。别的机构都可以自己加,就 ...

不知道你做的是什么产品检测,看到产品和检测要求才知道用什么方案能满足速度。
按你说的振动盘供料,首先拿客户的产品去咨询做振动盘的能不能做到这个供料速度。

楼主:
振动盘上料1秒10个问过啦,没有问题,就是检测一个小零件的瑕疵,用机器视觉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备是自动检测流水线设备,客户那边就是给个1秒最少出10个。主要是通过视觉检测。别的机构都可以自己加,就 ...

只能是往多工位同步动作的方向去思考了。振动盘出料也没这么快

网友:
我提供一个思路:如果东西不大,先把东西整成规则排列,然后CCD一次看好多个。前提还是要你的具体情况。这样子让大家帮你猜,很不厚道。

网友:
一次安装10个件,每个件的节拍就是10秒,以此类推。
至于多工位回转,那是结构上的问题,根据实际工况设计。

网友:
机器视觉可以达到你这个检测节拍,但是单工位达不到,需要多工位,可以单线检测然后分流多工位工作

楼主:
我的就是工艺是
振动盘上料,分2个出口出料,在通过输送线(速度快于振动盘差速拉开),在通过10工位分割器拿走,CCD放在上面分割器上面检测,在通过气动把料吹出(工件是铝合金材料的圆柱性,很轻)。

楼主:
我也是在构思方案中啊,我就是感觉速度太快啦
所以想求助大家看看

网友B:
去年看过一个朋友给造币厂做的检币机视频,是检测一元硬币直径和厚度的,一分钟2000个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年看过一个朋友给造币厂做的检币机视频,是检测一元硬币直径和厚度的,一分钟2000个左右

那等于机构合适就可以达到吗
他们是是振动盘上料吗?输送部分呢。
能不能大概说说传送机构

网友(点评):
因为是视频,又牵涉到商业机密,机构是看不出来的,只能看到检币的效果,从视频的声音和外观来判断,应该没有用到振动盘,结构很紧凑,传送应该是用的带传动,因为硬币出来时是一条连续的抛物线

网友:
多工位的机构可实现!

网友:
太快了,就要运动控制卡,工业电脑。机械要稳定就必须,要标准件。要速度,就要钱。

楼主:
关键是现在这个速度可以达到,稳定的标准件买好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工位的来说,一秒钟十个算一般的速度.还有更快的.当然,也要看产品以及你的测试时间等.光从速度来说,单工位 ...

我这边有单工位和多工位2中方案
就是看那个可以实现

网友:
被检测的零件什么样,能发下吗

网友:
曾经做过羽毛球的羽毛检测设备。那个多工位。一秒钟才4个。当时的视觉检测系统已经号称很牛b的了。你这个就算机械部分跟得上。检测部分真的可以处理得那么快么?

网友(点评):
请教下朋友用的哪家的视觉系统,自己做的板卡,还是直接用别人的,给PLC个开关信号就行了吗?谢谢

网友:
楼主的问题在于执行机构达不到1s  10个的UPH吧?可以考虑多分工站时间平摊下来,自然就快了

我们以前做过的一个测AC的机器,测试头上下的机构都是用电磁铁带着动的,气缸动不过来

网友(2016-01-15):
怕振动盘是达不到你的速度

网友:
一秒十个,先想想供料方法及稳定性..一般要旋转同步才能达到这个加工速度,...什么暂时没见过分割器在高速中使用

网友:
我们做过冲压端子的CCD检测,利用高速相机可以实现高速检测,但没有NG机构

网友(2018-06-25):
不知楼主这个项目进展如何?可以分享出来大家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