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2插入基准面问题

楼主(2014-12-29):
刚安装的SW2012在点击插入菜单中的参考几何体下的基准面按键是程序崩溃,新手学习中,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系统或软件问题吧,

网友:
软件安装不成功

网友:
系统问题吧,大多是系统方面的问题

网友:
用的是SP0吧,容易出现这种毛病,建议下载SW2012SP5,最稳定最跨平台最多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