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端丝锥,攻牙老卡死

楼主(2014-12-29):
先端丝锥,攻牙老卡死

孔径4.2  铝材
之前做都是好好的,攻牙出来的铝屑都是连着卷卷的

现在出来的都是像粉末状,卡死丝锥经常

求解

是内孔壁不光洁吗

网友A:
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是材料问题,在不改变刀具,夹具,设备,进给,转速的情况下两批次的毛坯就和你说的情况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以前也出现过这个问题,是材料问题,在不改变刀具,夹具,设备,进给,转速的情况下两批次的毛坯就和你 ...

是吗

那我用以前的边料试试看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 建议用挤压丝锥,铝材料挤压丝锥比切削丝锥寿命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吗

那我用以前的边料试试看

有没有好了

网友(2015-10-13):
丝锥选型?

网友:
应该是材料变化引起的,原来的材料塑性很好,现在的材料塑性很差。

网友(2015-11-30):
攻牙油也很讲究使用的,可以用成型机的油来攻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