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钻攻系统,振动盘

楼主(2014-12-29):
振动盘 有使用限制么

不规则的呢?

网友A:
我们也有用振动盘上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也有用振动盘上螺丝

不规则的也行?

网友B:
怎么控制的
请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控制的
请教

同求

网友C:
看看,不知道这个振动系统的振动源是用采用什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不知道这个振动系统的振动源是用采用什么来的

了解吗关于振动盘

我是网上看到的截图

想了解这种震动适用不规则的零件吗

网友(点评):
得具体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规则的也行?

统一规格的小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不知道这个振动系统的振动源是用采用什么来的

频率震动,

网友:
不规则也可以,但是要订制导轨

网友D:
一直想弄个试试,就是没有那么大量的产品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想弄个试试,就是没有那么大量的产品呀!

零件上两个M5

这能做么

网友(2015-05-09):
进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