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外径14 20牙是什么螺纹?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丝攻

楼主(2014-12-29):
请教各位大侠,外径14  20牙是什么螺纹?在哪里可以买到这样的丝攻

网友:
。。。是14还是1/4?

网友:
1/4-20 UNC? YAMAWA or OSG

网友:
是UNC 1/4吗?

网友:
楼主表达的不够清晰 如果是外径14那就是公制的就没有20牙一说了

网友:
美制统一螺纹:

公称直径in
基本大径
恒定螺距系列
螺距mm
9/16
0.5625in = 14.2875mm
20牙
1.27

外螺纹大径公差为 0.0081 in = 0.20574 mm。

Φ14.2875-0.20574=14.08176。(大径最小值)

是不是这种?

或者买螺纹样板回来卡一下就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