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气管中穿行的长方形物体,如何导向?

楼主(2014-12-29):
如题,想做一个方形塑料零件的上料装置,尝试用振动盘整列,采用吹气+气管的方式送料,主要问题是没有找到方形的气管,
只能用圆形的气管,这样就面临一个问题,如果给物体导向?或者说,如何在气管出口的位置定姿态长方体?
类似于打钉吹气的方式,时间要快,排除用气缸找正的方式。
哪位高手能够提供一个点子,感激不尽!

长方体尺寸:11mmX7mmX16mm;
出来的时候方向统一就可以!节拍要0.8s一件!

网友:
零件尺寸,方向要求,节拍,这些都没说啊

网友:
软件管里套一个方管,吹气的地方漏气堵起来应不难吧。不知道行不行,其实我也不懂。

网友(点评):
没有找到方管,定制方管的厂家没有,并且我需要约5米长的管!

网友:
用钢板轻压气管,使长方体刚好不转为宜。

网友(点评):
好想法,不过气管出料口安装在机器人上,气管随机器人坐不规则的动作,这样不方便!

网友A:
没买到方管,可以自己做个方管啊,比如焊接+钳工的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买到方管,可以自己做个方管啊,比如焊接+钳工的办法。

方管需要柔软一点的材质,随着机器人动作。

网友:
有矩形管的。。。

网友(点评):
能不能提供一下生产厂家!

网友(点评):
不够软!多谢

网友B:
买点软树脂胶体,找根方条,用刷子在方条外面刷胶(记得先刷点脱模剂),干了后抽出芯子就是方管。

或者找点生橡胶,用120号汽油把橡胶溶解了,用上述方法刷到方条上后,再硫化一下,就是软橡胶管了

网友(点评):
这招我真不会用!不知道成型后硬度、弯曲、耐压性怎么样,估计不能采用这种方式。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点软树脂胶体,找根方条,用刷子在方条外面刷胶(记得先刷点脱模剂),干了后抽出芯子就是方管。

或者 ...

这样制作的能耐多大气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制作的能耐多大气压?

一个送料的管子要耐多大的气压?

想要耐压,里面缠上一层细化纤布

网友:
那再提供个想法,先买根合适的圆管,捅进去方条,加热到某个温度保温定型。或者用加热的方条往里面捅。。热塑性管子的挤出基本也就是加热、熔融、挤出、冷却定型。  热塑性管子的连接有时候也就是用热铁管撑大管子内径来套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