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力输送压力和输送量

楼主(2014-12-29):
客户需要改设备,一料仓大约3吨,粉体,仓的出口安装有星型卸料阀,下面接的是一长长的管道,管道直径140mm,后面是罗兹风机,输送高度在25米,水平输送距离12米;现在的问题:仓顶的压力安全阀老是打开,粉体外溢,另一个是输送量太低,3吨/时,客户要求是30吨;个人觉得压力过大,星型卸料阀给料不恒定,其他求请教了。

网友A:
这个不是压力问题,是下料的装置密封性不好,至于速度问题,则是下料的速度跟不上,并且现在你设计的3吨,管道是140mm,个人觉得管道太细。你可以根据密度以及风机的流量核算下管道内的流速,如果流速太高,则阻力则非常大。再者,你粉体的粒径多少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是压力问题,是下料的装置密封性不好,至于速度问题,则是下料的速度跟不上,并且现在你设计的3吨,管 ...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根据散装车的气力输送来借鉴的,下料速度确实是个问题,下料少了,到仓内的气压就大了,密封泄露压力也是一部分影响,请教这该怎么设计呢?

网友B:
把安全阀换成脉冲布袋除尘器。水泥罐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安全阀换成脉冲布袋除尘器。水泥罐就是这样的

仓顶上面安装的有除尘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仓顶上面安装的有除尘器

什么样的除尘器!如果没有反冲滤芯的装置。很容易堵造成压力升高。安全阀打开溢粉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我是根据散装车的气力输送来借鉴的,下料速度确实是个问题,下料少了,到仓内的气压就大了 ...

这个思路应该是不对的。

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卸料装置下面与罗茨风机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开口是管道出口。你罗茨风机的流量多大?如果流量大但是管道小则在卸料装置出料口产生高压,空气从下料装置的缝隙进入料仓。后面的那位也说得对,可以采用无纺布过滤,但是关键的问题在于不能使得空气过多进入料仓,因此必须对管道进行重新设计,你这个3吨与30吨那差一个数量级,所以结构肯定是有问题的。下料装置测量下间隙,你这个间隙肯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