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直线滑轨和直线轴承有什么区别么?

楼主(2014-12-29):
从网上看了资料,说直线导轨价格高,精度高,承载力大。那么在使用直线运动机构的时候,是否最好使用直线导轨呢?

网友A:
我们作比赛的时候用了上银的直线导轨,不知道是我们买到的有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感觉可靠性比较差,滑块里面的滚珠总是会掉出来,导轨就会很卡,而且要是导轨两端受力不均匀也会很卡,基本就卡死了,感觉用起来得很精确才行稍有偏差就不能正常使用了,容错性太差,而且有一个滑块刚买回来就是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作比赛的时候用了上银的直线导轨,不知道是我们买到的有质量问题还是什么原因,感觉可靠性比较差,滑块 ...

滚珠掉出来的话,你们是不是取下来过滑块了啊。。。- -我们用的滑轨没有出现过卡死的现象。。。是不是安装顺序出现了问题?

网友:
建议先到网上(上银、THK等官网,或直接百度)找份线规安装要求的资料看下再说。

网友:
装配有问题滚珠才会掉,上银品质值得肯定。我们公司一直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滚珠掉出来的话,你们是不是取下来过滑块了啊。。。- -我们用的滑轨没有出现过卡死的现象。。。是不是安装 ...

对,我们是取下来过,后来发现也有结构设计上的缺陷,重新设计零件后就好多了

网友:
价格高的,质量就好

网友:
THK的导轨,质量不错!

网友:
装配有问题滚珠才会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