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我怎么画圆柱凸轮,都不能实现凸轮配合

楼主(2014-12-29):
如题
圆柱凸轮的画法我实验了好多种,弯曲折弯,包覆,实体扫描切除,扫描切除,曲面加厚切除,曲面填充,等等。可是形成的面在装配体做凸轮配合的时候都提示所选实体对当前配合类型无效。
难道凸轮配合只能用于平面凸轮?@寂静天花板 @一毛 @zerowing 求各位大侠解惑

除了折弯外,其他的几种方式都是用到包覆刻画的曲线?难道出在这个上面?

网友:
一般是把槽的曲面拟合成一个面,使用相切配合的,有时候甚至使用路径配合的。

网友A:
去年做的凸轮及检测机构。
通过做一个辅助基准轴和基准点来实现装配的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先看看帮助文件,对比自己的操作再作结论,难道solidworks制作了这么好用直观易懂的帮助文件,结果你们都当成空气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不能先看看帮助文件,对比自己的操作再作结论,难道solidworks制作了这么好用直观易懂的帮助文件,结 ...

我看了很多遍帮助,依然不明白。
轮廓闭合 拉伸该轮廓
拉伸轮廓怎样能形成圆柱凸轮?SW不知道圆柱凸轮还是SW以为只有平面凸轮,还是它认为圆柱凸轮不是凸轮?
请大侠解惑。

莫要那帮助说事,大侠上个例子吧

网友(点评):
轮廓闭合就是说整个轮廓面必须是封闭的没有断点的连续曲线。但是圆柱凸轮比较繁琐。因为其配合过程不是我们想象的简单相切。所以尽量用3楼的办法,靠轨迹线配合。但是注意,轨迹线也必须是闭合的。

网友(点评):
就这点阅读理解能力还敢说自己没有口出狂言,你连中国话都看不懂还出来叫唤什么。

网友:
UG可以弄,SW属于入门阶段

网友:
上传你的原文件,看看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
哈哈,各位大侠都是比较谨慎,都不敢承认。
我就替大家说了吧:在solidworks中,机械配合中的凸轮配合仅用于平面凸轮和线性凸轮。其他的都不行。
说我口出狂言?不服?你做个例子来我就服。

网友(点评):
你不服什么呢,人家帮助文件都写的清楚,凸轮配合的条件,你是眼瞎还是故意来踢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各位大侠都是比较谨慎,都不敢承认。
我就替大家说了吧:在solidworks中,机械配合中的凸轮配合仅用 ...

所谓的凸轮配合条件已经说的非常明白,就是相当于有条件的才能使用凸轮配合,不符合这些条件就不能使用凸轮配合,你的阅读理解能力是小学水平吗

网友(点评):
那你说凸轮配合到底能不能用于圆柱凸轮呢?我是画不出来,有点上火,可能言语过激了。表示歉意。请大侠教我做圆柱凸轮的凸轮配合。

网友:
很高贵的样子

网友(2016-06-01):
您好,请问您圆柱凸轮的配合那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能赐教吗

网友(2017-10-21):
引用 网友A:
去年做的凸轮及检测机构。
通过做一个辅助基准轴和基准点来实现装配的

你好,你的圆柱凸轮是用什么SW特征画的

网友(2018-07-25):
楼主有没有在,我想知道你的凸轮配合解决了没有?

网友(2018-12-18):
3楼写的那么好。都不看,果然戾气很重

网友(2019-03-30):
路径配合吧

网友:
平面的话凸轮一点问题没有的

网友C(2019-11-01):
lz的问题解决了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的问题解决了吗?谢谢

路径配合

网友(2021-07-13):
绝对光面一条线   一样的问题求解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的分享,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