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烤漆的请教

楼主(2014-12-29):
请教一下,像哈格压铆机上面那种带图案的漆是怎么做出来的?感觉好上档次,想问下哪里能做啊?   求指点!

网友A:
带图案的漆是丝印出来的,要有一套丝印设备。另外还可以使用光敏油墨用橡皮印章盖上,然后用紫外光固化。批量大的如玩具,有专用设备可快速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带图案的漆是丝印出来的,要有一套丝印设备。另外还可以使用光敏油墨用橡皮印章盖上,然后用紫外光固化。批 ...

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图案的漆是丝印出来的,要有一套丝印设备。另外还可以使用光敏油墨用橡皮印章盖上,然后用紫外光固化。批 ...

谢谢,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