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重和堆积密度是一个东西吗?

楼主(2014-12-29):
比如说“磷酸二铵”,比重为1.62,那堆积密度也是1.62吗?各位大神求解。。

网友:
我百度来的
堆积密度是把粉尘或者粉料自由填充于某一容器中,在刚填充完成后所测得的单位体积质量。

床料的堆积密度ρb与床料密度ρp之间的关系是ρb=ρp(1-ε)

ε为物料静止时的空隙率,ρb为堆积密度,需要测量,ρp为真实密度,可以查阅文献。

网友:
堆积密度和形状有关系,就是堆积起来的密度,堆积时颗粒之间有空间也算进去
比重是实心的,压实,没有空隙的密度
比如钢的密度是7.8但是钢球的堆积密度连4也不到,不同的直径堆积密度也不一样
堆积密度可以实测,用一定体积的容器盛满物料,然后秤重量

网友(点评):
大神威武 解说得很明白。学习啦。

网友:
恩,楼上的大侠说的都对了,一般做输送机,用堆积密度多。

网友:
学习了,无聊堆积有一个安息角,

网友:
比重是一种相对说法,不能单纯的理解为密度。在一些老书上,比重曾经作为密度的代名词出现,其实并不准确。
首先,比重是一种相对密度。一般是按照标准大气压4摄氏度时的纯水密度作为固液基准,以空气的分子量作为气体基准。按照这两个基准,才有了一些列相对密度。这些个密度就是比重。
其次,比重也好,密度也好,指的都是在一种均布状态下的情况。也就是说,比重这个东西,无论你如何划分研究对象,无论多小,多奇形怪状,其体积和质量的比值都是一定的。
对于气体和液体,由于存在重力影响,有时我们也用平均密度这个词。这个密度就是堆积密度的一种。

网友(点评):
大神威武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