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0组液压马达控制问题

楼主(2014-12-29):
公司改装一台设备,10个液压马达带动10个螺旋布料轴,螺旋布料轴转动推动水泥从对应的布料口落料,要求液压马达可以1组至10组不等同时动作,考虑到流量分配不同的话马达转速不一致,落料不均匀,所以想用10片同步马达并联连接10组液压马达,但是当只有1组马达动作时其余9组卸荷,这时同步马达会不会有增压的效果?(个人感觉10片同步马达不怎么靠谱)如果用2组5片的同步马达会不会效果好一些?
串联连接液压马达?(个人感觉背压有点大)多路阀控制?大家有没有好点的办法,请不吝赐教!

网友:
好复杂,最简答的每个马达配一个节流阀调速呢?

网友:
不会有增压效果

网友:
1-10组分别不同控制,这种工艺要求只能用比例阀+编码器反馈的形式。

网友:
给我液压马达的参数,输出扭矩和转速,同步精度,看看我是否有办法设计你所要求液压回路.

网友:
不会增压,2组5单元分流器比1件10单元的更不可靠,因为每个分流器的阻力也不同。
液压马达排量多少的?10个容积效率不可能都相同的,再加上分流器的精度误差,现场同时运动时每个马达转速各异。
用节流阀的话,运行一段时间后,温度变化或者油进了空气等等,就又得重新调节了,很麻烦,感觉治标不治本。

网友:
建议你用一个十组的同步马达来做这个系统,效果还不错,我们经常用这种同步马达,它没有增压效果!但是同步马达后面就换向阀就可以了,不用加溢流阀做安全阀,因为同步马达里面就有安全阀,同时多一个安全阀,就降低了同步马达的效果!

网友(点评):
楼主考虑的很周到,该方案可以,只要进口流量满足十个马达,十路同步马达的方案是可行的。我们公司的同步马达的内部溢流阀是保护马达的,不能当溢流阀用,应自外部加溢流阀,

网友A:
这个用程控分流器最简单,只要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实现单个点动控制,也可以实现任意几联的同步控制,如果超高精度,配合传感器闭环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用程控分流器最简单,只要程序修改一下就可以实现单个点动控制,也可以实现任意几联的同步控制,如果超高精 ...

您有样本资料吗,114560035@qq.com

网友:
同步马达分流器见样本,通常最大8路。

网友:
你这个系统跟三一做的水泥泵车很相似。在工程车辆中很多这样的工况。一个同步马达足够了。具体情况可以短信我

网友:
分流器也有误差,很难同步

楼主:
方案最后定为马达串联,一组4个,共两组,马达带减速机驱动螺旋轴,对减速机不熟悉,选哪家的好一点(体积不要太大),大家给推荐下啊,速比1:3就好,马达转速110r/min,扭矩N=140N.m

网友:
马达串联压力要求高, 还有串联的马达如果出现偏差就更加难调了,也不能独立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