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凸轮分割器圆盘,各个工位底座定位问题

楼主(2014-12-29):
整个圆盘部分是看的别人的设备进行模仿设计,有部分细节的地方吃不准。

圆盘采用8个工位,工件是PCB板,有的工位是对其进行打螺丝钉(M2),打钉的精度要求不是很清楚(懂)。

请大侠帮我看看满足M2螺钉打钉需求,PCB底座板的轴向的精度能否通过 挡圈 来定位好?

大家有没有其他的结构思路供参考,谢谢。

怎么我不能上传图片啊

楼主:
这是图片,

网友:
PCB底座板是哪个?

网友(点评):
PCB底板就是可以翻成90度的那个。上面本来有三个脚用来定位PCB。 我担心的是:8个工位,每个工位的板的定位靠挡圈,

网友(点评):
打孔精度高轴向不能靠挡圈定位。精度不做要求是可以的,个人见解。

网友:
零件或部件着上不同颜色这样看起来没那么费劲。

网友A:
看你的盘面好像也不大啊。如果用二次定位的话时间方面你来的急吗,还是你自己先考虑一下你的M2的孔的精度是多少,看分割器方面加上治具的一些误差是否能达到

网友(点评):
您是做凸轮分割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盘面好像也不大啊。如果用二次定位的话时间方面你来的急吗,还是你自己先考虑一下你的M2的孔的精度是 ...

是的

网友:
用三共的凸轮分割器+misumi的定位配件,可以满足你M2锁丝的要求。

网友(点评):
请问下MISUMI的定位配件指的是那些? 我以为轴承的安装位置定好,就好了。尺寸链啥的不太会分析, 主要是每个工位的位置需要完全一致。另外垂直于轴承轴向方向,可以螺纹孔定位+固定的位置进行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