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9.0安装问题求解

楼主(2014-12-29):
在按照教程安装完NX9.0后出现如图片所示的问题,咨询下别人都不知道什么具体原因,请高手帮忙,已重新下载两次。* v$ W- g( t! M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你安装的目录里面有中文的原因啊、、、还是说9.0以后可以安装在中文目录下了?

网友(点评):
安装目录下没有中文,还会有其他原因吗?已重新安装两次奔溃中

网友:
有免安装版,百度下载便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