型腔类小模数齿轮的精确设计

楼主(2014-12-29):
近两年,帮几个企业改善齿轮传动,碰到不少型腔类(塑胶、粉末冶金、锌合金)齿轮的设计不良导致噪音、强度等问题。
例如:

很明显,上图都不是好的设计、甚至是错误设计。不是齿形不对,就是齿根过渡不对,有的即便对了,也没有优化参数或没有优化齿根曲线。

对于小模数(特别是小于m0.6)少齿数的齿轮,要想做到精确设计,只掌握机械、齿轮手册或使用Kissoft等软件,还远远不够。至少还需注意以下几点:
  • 齿顶倒圆对啮合参数的影响
    型腔类齿轮齿顶,不可能没倒圆。
    模数小于0.6,倒圆对滑动率、重合度的影响就比较大了,必须计算在内。
    例:
    m0.5,Z12:Z67,xn1=0.43、xn2=0.094697749,中心距18.5,齿顶倒圆0.1

    若不考虑齿顶倒圆, 滑动率为 3.067、1.689;重合度为1.4067。
    考虑了齿顶倒圆0.1,滑动率为 1.756、1.585;重合度为1.2714。
    特别要留心两个均为少齿数的型腔类小模数齿轮副,稍不注意,重合度就会因齿顶倒圆而小于1,影响传动的连续性。
  • 中心距允差
    很多齿轮盒为塑胶制品,不同注塑条件下,尺寸有变化。
    作为这类齿轮设计,必须给出准确的尺寸允差,来限制和规范塑胶件的变动。
    中心距变动下的啮合示意:

    在此例中,中心距综合允差为+0.15/-0.1。
    刨去齿轮径跳允差、齿顶圆允差、轴孔间隙允差后,中心距允差为+0.07/-0.03,比较合适。
  • 齿轮精度
    根据验算经验,型腔类小模数齿轮精度不能大于10级(GB/T 10095或ISO 1328)。否则会严重挤压中心距、侧隙、轴孔间隙的允差空间。
  • 齿根过渡曲线
    经常遇到齿根弯曲疲劳断裂的问题,齿根强度不可等闲视之。
    推荐采用齿条刀具展成的全圆过渡曲线,最好采用插齿刀展成的椭圆过渡曲线,下图示:

    并且,在最小综合中心距情况下,要校核过渡曲线干涉:
  • 侧隙
    不仅要考虑在最小综合中心距情况下,要留有0.05m左右的最小侧隙,还要照顾到侧隙太大对齿体强度的影响。
  • 平衡强度
    当遇到金属齿轮与塑胶齿轮啮合时,应尽可能减小金属齿厚,加大塑胶齿厚:

    上图灰色为锌合金齿轮,与之啮合的黄色塑胶齿轮明显加厚,加上齿根过渡曲线的考究,塑胶齿轮比根切的原设计强度至少提高40%左右。
至少做到以上最基本的6点,才能说,你的型腔类小模数齿轮设计是精确的。

补充内容 (2014-12-31 01:04):
帖子中举例,大轮齿数应该是61。误写为67,抱歉!

网友:
学习了,好高深

网友:
楼主是专家啊,太高深了

网友:
齿轮的使用在传动机械设备尤其是电动机的运用上是非常有效的!

楼主:
对于小模数齿轮,披锋或毛刺,对传动影响很大:

网友:
图文并茂,

网友:
看不懂,期待以后能看懂一二,大侠的帖子真是美如画,忍不信回帖称赞!

网友:
问题描述清楚,显得很专业!

网友:
这些专业知识太少了

楼主:
许多朋友都表示我这内容太专业,这些内容可是设计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参数选择,不细致的话,只能瞎整了。

网友:
楼主真可谓是齿轮界的专家。学习了

网友:
介绍的很详细

网友:
感谢楼主讲解,长知识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许多朋友都表示我这内容太专业,这些内容可是设计过程中必须面对的参数选择,不细致的话,只能瞎整了。

您写的第6条,两个啮合齿轮需要的不同齿厚,能讲讲是如何计算的来的?

网友(点评):
有人叫切向变位,楼主一直不用这个说法,呵呵

网友:
齿轮几何学与应用理论 学习中

网友:
@刘景亚也来 说道说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刘景亚

谢谢坛主顶帖!

网友:
高人高人

楼主:
谢谢大家鼓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写的第6条,两个啮合齿轮需要的不同齿厚,能讲讲是如何计算的来的?

刀具宽点,齿就瘦点;
刀具瘦点,齿就宽点。

标准刀具,分度线上齿厚=齿槽,此时分度比为1:1。
让分度比≠1:1,就能得到不同齿厚。

需要在原始齿厚公式中,加入齿厚系数因子,相关的公式全部推导一遍,然后使用就是了。

网友:
楼主专业,慢慢学习

网友C:
LZ很专业,和LZ在论坛上很早就有过互动。
有几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
1 齿顶倒圆对滑动率的影响。渐开线齿轮传动的滑动率在啮合过程中不是恒定的,是个变化范围。LZ给出的滑动率对比值是平均值还是最大值?对比整个过程的滑动率范围值,可能更有说服力,有时甚至可能会得出相反的结论。
2 齿顶倒圆后,重合度减小了,齿轮传动的平稳性振动噪声与重合度关系密切,该措施并不利于降低噪声。
@桂花飘香 @老鹰

网友C:
针对第一点,齿顶倒圆问题,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渐开线齿轮的齿面在啮合过程中,磨损并不均匀,在两端最为严重,对应的滑动率很大。因此也就有了通过对齿顶进行修形来改善滑动的方法。

齿顶修形有很多方法,倒圆是加工最简单,但可能并不有效,至少不是最优的。常用的有效方法其实是对啮合线的两端进行“倒圆”,而不是针对齿廓进行,即啮合线设计成由直线和两端圆弧组成,圆弧与直线相切,对应的齿廓中间段为渐开线,两端为摆线,这样齿轮的两端滑动率大大降低且具有等磨损特性,从而解决了渐开线两端严重磨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很专业,和LZ在论坛上很早就有过互动。
有几个问题可以进一步探讨一下。
1 齿顶倒圆对滑动率的影响。渐 ...

版主你好!

这里的滑动率是业界习惯性简称,全称是:一对渐开线啮合时齿线上各自的最大相对滑动率。
给出的数值是各自的最大相对滑动率。
设计参数的选择,应使相对滑动率尽量小、并且两个数值尽可能相等:所谓的等滑动率设计法。

型腔类齿轮,齿顶倒圆不可避免。
一是加工工艺决定的,譬如线割,就有钼丝半径+放电间隙;电火花,就有放电间隙+棱边放电损耗。
二是模腔齿顶如没有倒圆,应力集中很厉害,不耐用。

所以不是从设计角度一定要做倒圆,而是存在的倒圆对啮合参数有何影响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针对第一点,齿顶倒圆问题,我说一下我的看法。
首先,渐开线齿轮的齿面在啮合过程中,磨损并不均匀,在两 ...

明白了版主的意思。
啮合线直线+圆弧的设计,造就齿线为渐开线+摆线,的确能降低滑动率从而降低磨损。

说到等滑动率问题,最近正在做Logix齿轮参数模型,想应用在少齿数的型腔类齿轮啮合中。版主对此有何见教?有的话提点一二,好让我少走弯路。
谢谢讨论。

网友:
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刀具宽点,齿就瘦点;
刀具瘦点,齿就宽点。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D:
LZ很厉害,那动画是什么软件做的啊

网友E:
大齿轮也要计算这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齿轮也要计算这些吗

大齿轮,若锻造,仍需考虑圆弧对设计参数的影响。
切削加工,按一般手册计算便可。
大齿轮有大齿轮的难做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很厉害,那动画是什么软件做的啊

通用3D软件+Ulead GIF Animator。
简单说就是做出几十、一百来张图片,再用软件组合在一起。

网友F(2015-03-12):
“若不考虑齿顶倒圆, 滑动率为 3.067、1.689;重合度为1.4067。
考虑了齿顶倒圆0.1,滑动率为 1.756、1.585;重合度为1.2714” -----滑动率怎么计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若不考虑齿顶倒圆, 滑动率为 3.067、1.689;重合度为1.4067。
考虑了齿顶倒圆0.1,滑动率为 1.756、1.5 ...

齿轮手册上有公式。
更准确的,可以根据定义,推算出公式。

网友(2015-06-12):
引用 楼主:
通用3D软件+Ulead GIF Animator。
简单说就是做出几十、一百来张图片,再用软件组合在一起。

网友:
真是精,感谢

网友:
楼主的二维动态图是CAD做的吗

网友:
感觉太牛逼了

网友:
大师 惭愧

网友(2016-06-23):
楼主是这方面的专家

网友(2016-08-02):
讲的很好。

网友:
学习 遇到这样的问题 要来求教楼主了

网友(2016-10-07):
请教楼主用的什么二维软件画的图,感觉又简洁又漂亮还可以模拟齿轮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