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non-factorizing 是啥意思?

楼主(2014-12-29):
比如17和69没有公约数(1除外),就叫 non-factorizing.
难道是无公约数的意思?请大侠指正!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 无法分解
根据维基百科,factorizing 意思类似于因式分解(比此含义广一些):In mathematics, factorization (also factorisation in some forms of British English) or factoring is the decomposition of an object (for example, a number, a polynomial, or a matrix) into a product of other objects, or factors, which when multiplied together give the original. For example, the number 15 factors into primes as 3 × 5, and the polynomial x2 − 4 factors as (x − 2)(x + 2).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类似于 无法分解
根据维基百科,factorizing 意思类似于因式分解(比此含义广一些):In mathematic ...

谢谢!我理解如下:
Like 35 and 19 can not be factorized, which means non-factorizing.
For 38 and 74 can be factorized into 2*19 and 2*37, which means factorizing.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理解如下:
Like 35 and 19 can not be factorized, which means non-factorizing.
For 38 and ...

你理解的没错,但是它除了你理解的,还有例如不能因式分解的意思

网友:
因子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