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感应开关和带光敏保护继电器模块的接线问题

楼主(2014-12-29):
继电器模块控制是可以高低电平转换的 ,dc+接的正极dc-接的负极, 采用低电平控制控制点in接负极中间用cs两线制感应开关串联可实现控制,中间换成ds的两线制感应开关串联无法控制继电器直接就闭合了,换成ds三限制感应开关蓝线接负极黑线接继电器控制点, 灰线接正极也可以实现动作  。请教两线制ds感应开关怎么接线?

网友:
看了两次这个贴,我觉得我的脑袋给搅成浆糊了,能画个草图来看看不?

楼主:
     DS两线制的感应开关接继电器就不可以用,通电后继电器直接就闭合了,用物体接触感应开关没有反应, 按这个接线法换成CS型的感应开关就没问题。 问DS型两线制的怎么接线呀

楼主:
图片已经发上去了 麻烦高手给予指点

网友(2017-09-19):
楼主,问题解决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