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冲压模生产过程中,哪些因素会造成这个现象?

楼主(2014-12-29):
请高手分析一下,在冲压模生产过程中,哪些因素会造成这个现象。

在正常的高速冲压模具(高速回转模),生产出来转子,通过扣点,各冲片紧密结合在一起。
但是图中的产品,转子出现松片现象,测试拉拔力,在合理的值内,用刀片撬开冲片,发现转子内部,存在多种类型的冲片,1为正常的单片冲片,2为扣点不同程度冲穿的冲片。
请教一下,高速回转模,由于哪些因素,可能会造成以上不良现象。

网友A:
凸模歪了,凹模不正,说一下冲模的具体情况吧

网友:
不稳定的因素肯定是使用不配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凸模歪了,凹模不正,说一下冲模的具体情况吧

模具是一出二的,一个模腔是正常的,出问题的是2号模腔,在布局排列上,2号模腔后冲载的。但是,换一卷料,2号模腔出来又是好的,但是,同一批料,停机一会,然后重新开机,又出现类似情况了。凸/凹模检查过,都是好的。

网友:
停机一会,模腔位置就变了,这是否意味着紧固件有问题

网友(2015-02-11):
打表检查下止点及平行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