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位移传感器可以连续扫描吗?

楼主(2014-12-29):
有问题想问四处碰壁之后只能的回到论坛找坛子里的大师们帮忙,现在想想还是这里像工程师的社区!
小弟最近接触激光位移传感器,现在的激光位移传感器分为1D   2D,1D是一个点每次只能扫描一个点,2D是一条线每次可以扫描一条线。
小弟现在想弄个简易的机械手去沿着一个轨迹做运动,这个轨迹不是固定的。小弟初步想法是用激光位移传感器先扫描轨迹,然后生成云点利用云点生成CAD曲线图,然后把CAD曲线图导入数控系统,由数控系统操作机械手沿着生成CAD曲线行走。

1.请问用1D的激光位移传感器扫描曲线,它能不能一次性把这条曲线扫描完后导处这条曲线上的云点?
2.如果能一次扫描一条曲线,它如何把扫描的数据弄到电脑上?询问卖家卖家答:1D为模拟输出不需要另外用软件。请问不用软件怎么把扫描的数据导出并读出来?
3.如果小弟上面叙述的思路可行请问需要什么硬件?如果不可行请问问题在哪?
小弟对电子电路知道不多所以,求教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
还是常言说得好,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要问厂家.

网友:
机器人厂家做的3D视觉原理和你的需求类似,可以找他们了解一下。

网友:
可以找KEYENCE的问问啊!他们比较专业也很热心。激光位移传感器有测距范围和精度的,范围大的精度低,看你的需要,有数字输出的,也有模拟量输出的,其实就是将距离值转换为电压值或电流值(比如距离从50~60mm,电压变化从5V到6V)

网友:
如下图所示,激光传感器只能测实物的距离值y,而且滑块带动激光传感器移动的x值你也需要测得,需要做款简单的软件,将(x,y)的点数据收集即可。不知道是不是最简单的方法,我们的用法是这样的情况,可以参考下。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因为传感器只能检测到实物,所以你的曲线轨迹需要用实物表现出来才行。

网友(点评):
这就是我要的Y轴用激光位置传感器,X轴用齿条移动,您说的软件就是将X与Y 的数值整合到一起,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点评):
但是激光位置传感器有一项触发间距选项,我认为这个可以得出X轴数据只不过这个坐标是相对上一点的坐标。

网友(点评):
您理解的软件部分是对的,但是您说的“触发间距选项”一词还是头次听说,没理解,可能你我接触的种类不同。您可以以时间为参考,假设您用步进电机驱动,您只要把采样时间设置好,就可以得到您要的(x,y)曲线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