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滚动轴承内外圈剖面线画法的问题

楼主(2014-12-29):
如题,关于滚动轴承内外圈剖面线的斜向问题,是相同还是相反呢?我看有的书上画的是相同,有的是相反,不知道哪个是对的,或是哪个更合理,各位大哥大姐怎么看?

网友A:
个人认为。当轴承作为一个零件出现在其他装配体时,应该是相同的剖面线。甚至不剖切轴承,用简化的方式代替。
当轴承本身单独作为一个装配体时。应当是相反的剖面线。

网友B:
俺从来不画轴承,都是软件直接调出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当轴承作为一个零件出现在其他装配体时,应该是相同的剖面线。甚至不剖切轴承,用简化的方式代替 ...

那在装配图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俺从来不画轴承,都是软件直接调出来用。

这是什么软件,能发给我一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软件,能发给我一份吗

caxa,网上多的是,自己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认为。当轴承作为一个零件出现在其他装配体时,应该是相同的剖面线。甚至不剖切轴承,用简化的方式代替 ...

刚刚没仔细看,所以上条回复有点傻逼。。。。很是谢谢你!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C:
以前师傅告诉我,在装配体里的标准件,是不需要剖开的

网友D:
我记得大学老师是这样的教的 轴承的内圈和外圈是轴承的两个部分  不是一体的  所以应该画相反的剖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师傅告诉我,在装配体里的标准件,是不需要剖开的

恩恩,书上也有这样说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记得大学老师是这样的教的 轴承的内圈和外圈是轴承的两个部分  不是一体的  所以应该画相反的剖面线

我今天问老师她说新标准可以画的相同

网友:
一个零件用相同的剖面线。两个零件用相反的剖面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