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6.3蜗杆在ca6140如何选择挂轮?

楼主(2014-12-29):
m=6.3蜗杆在ca6140如何选择挂轮?

网友:
大锅   你不给个螺距怎么能算挂轮呢

网友A:
模数6.3是非标的,请你再核对一下6.3是否正确?模数标准第二系列有标准模数6.5不知是否有误?如果一定要加工m6.3的蜗杆,肯定要重新制作挂轮齿轮,甚至包括挂轮架。肯定行,就是麻烦,要具体算一下才能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模数6.3是非标的,请你再核对一下6.3是否正确?模数标准第二系列有标准模数6.5不知是否有误?如果一定要加工 ...

模数6.3是优先数第一系列,不是非标的。第一系列是1.0,1.6,2.5,4.0,6.3,公比1.6。齿轮的模数就有6.3,也是第一系列。

我仅仅知道这一点,不了解蜗杆加工及挂轮的选择。

网友A:
我手里没有设计手册,有的是老资料,老资料是没有模数6.3的规格,请见谅。如果6.3模数是标准,那么新的车床螺距就应该有这一档,就可以直接加工了。如果你有的是老车床,螺距没有这一档,可以看一下你的车床有没有螺距18mm或是20mm,比如选择将车床挂到螺距20mm位置,然后不要再动档位,这时打开车床挂轮箱拆出挂轮齿轮,看一下挂轮的传动比;6.3模数蜗杆如果是单头,螺距=6.3×3.1416=19.79208mm可以算一下:原车床的挂轮传动比-----------螺距20mm,新的传动比------------19.79208mm(可以取近似值19.80mm)算一下这个正比例,就可以得到模数6.3 mm的挂轮传动比。再将这个传动比变成具体的齿轮齿数比即可。挂轮架对齿轮的齿数有一定的要求的,具体可参考机械加工手册。同理,螺距也可选择其它数值,原则是尽量选车床原螺距大于新选螺距,这样不会加大车床的负荷。还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再一起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没有设计手册,有的是老资料,老资料是没有模数6.3的规格,请见谅。如果6.3模数是标准,那么新的车床 ...

这个问题我了解的也不深,只是了解到6.3是优先数,像齿轮模数,第一系列就有6.3模的。

普通圆柱蜗杆的模数有6.3的:

下面是圆弧圆柱蜗杆的,其中没有6.3,只有6.2和6.5。

摘自化工版《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以上我说的是普通蜗轮蜗杆机构。圆弧面蜗杆的成型加工原理与普通蜗杆的加工原理不一样,当然它的加工方法也不一样,加工更复杂一些。我也没有使用过,也就不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