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把m2.5的螺杆磨光?

楼主(2014-12-29):
有几百根 m2.5*110 的螺杆,要把中间90mm长的螺纹磨掉。
请问有什么办法呢?

网友:
换个思路:两头焊接螺杆算了。
不行的话,试试外圆磨做个工装来磨吧。

网友(点评):
你也不考虑用车床加工吗?你也真的要用磨的

网友:
你不考虑用车床加工吗?你真的要用磨的

网友:
车床车啊

楼主:
车床能车吗?这东西太细了,本身都有点弯。车刀使不上劲啊 !

网友:
激光切割吧!

楼主:
最后 是用砂轮机磨的,效果可以。

网友(点评):
那不是和外圆磨一样的吗。

网友:
数车应该可以加工吧

网友:
螺钉夹台钻上,用手砂轮打,很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