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割多种材料,用哪种材料试切具有代表性?

楼主(2014-12-30):
如题,我这里可能切割石材、金属、玻璃,但是我试切的时候,不可能都带过去,问一下用哪种材料具有代表性,另外我在14年12月份的工博会上看到,水刀厂家都是用金属,好像铝合金还是钛合金,不是很确定,希望明白人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代表不了,建议你带视频吧

网友:
建议带
1.不锈钢 20-40毫米或者以上的, 不锈钢的切割和 铝,铜,钛都差不多, 主要是看设备的切割速度, 切割面的斜度和表面光洁度。
(太薄的没什么意思, 也很难看出切割效果)
2. 20毫米以上的玻璃。 主要是试验切割 脆性材料的高压泵控制。

带这2种材料就足够了。

但是记得在看切割时,要把数据记起来比较。 包括:切割压力,高压泵是50HP/100HP, 切割速度, 沙流量, 宝石直径, 沙刀管直径, 用那种石榴沙

网友(2015-06-30):
胡司令,你的VX是多少?有空加下我136626279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