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零件反映你的工艺水平

楼主(2014-12-30):
如附件草图。一个500强想把它转到中国生产,我们的客户是他们的A级供应商,基本上能作出订单就没问题。最后订单没成功。我们当时给的方案是扇形卡盘加中心价。我估计是方案不行被pass了。社区有没有大侠有好的方案。零件总长600。批量一年4000,据说是核电上的核心零件,材料是铝。大家描述方案前先把加工难点写出来。

网友:
Where is your appendix?

网友A:
基准A是200的内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A是200的内径么?

网友B:
楼主,你那不加工那段是什么意思?9-φ10孔是通孔?

网友:
不好意思,图中间空一块是啥意思?

网友C:
国外许多东西,与我们玩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不能完全抱住国内的加工思路,否则可能被玩死,

你这个东西,国外是采用挤压,在模具内粗加工,退模具释放应力,液压涨,再退应力,内撑干外表面,套上,再加工,

核心就是少加工,采用外挤,内挤,去应力,再套模加工,

国内纯粹玩加工,干一刀,应力变了,再干,虾米了,就卡在这些地方了,

你对国内加工有了解,不错,对国内设计与工艺之间的‘斯大林矛盾’有认识,这不是我们造成的,是斯大林造成的, 50年以后也许可以改变,以前谈过了,不啰嗦了,

你这个图,假如出现在米国,就不是工艺问题,出现在德国,就是工艺问题,在前苏联,也是工艺问题,

楼主不错,肯钻研,国家假如有银子,时代也对,送你去米国大公司玩5年,回来一定很厉害,你现在的问题是没有‘打通世界工艺’,仅此

网友(点评):
谢谢998,让我又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

网友(点评):
为什么出现在德国就是工艺问题呢?另外工件应力变化的能不能再多介绍一点,比如案例或者分析方法之类的。

网友(点评):
肯请八爷讲一讲什么是“世界工艺”,另外在美国为什么就不是工艺问题了。

网友(点评):
搜搜8爷之前的帖子,不在单独一篇里面

网友(点评):
还请8爷简单指教下加工工艺,我厂加工的基本都是车一刀换一步的,不知如何采用更好的工艺

网友(点评):
记得八爷说过,靠挤压

网友(点评):
世界是一样的世界,不相同的其实是人。

网友(点评):
8爷的这个"强力均化过程"是指时效吗?是不是还有别的方法,有相关理论没?推荐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D:
最理想的状态下是用那种双头机床,一次夹持中间把两端同时弄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那个同心度就够呛了

必须在铝块中段外围做包裹性夹具不拆卸,然后再上车床夹持夹具,打夹具的跳动来保证两次加工同心

网友(点评):
这个算小的,大的比这个大多了,最核心问题不是怎么干,而是‘干一刀变一刀’。你干了外面,再测量内径,变了,干了内径,再测量外径,变了,这种变化,直接就导致了形位公差的变化,国外研究‘综合变形’,就这了

网友(点评):
国内干真的像8爷说的那样,只能内外来回倒腾,到最后还是歇菜。只能说差的太多了。

网友(点评):
连锭子都没定,坯料不知道是谁的,应力没有做‘强力均化过程’,变形没有‘均一性’,加工的东西,每个是不同的,玩什么?试运气?还是试手气?抑或是赌‘成功率?’

网友(点评):
同意。在国内肯定是把刀具夹具机床找来问怎么干,不会去用挤压成型的。

网友(点评):
应该是要分粗加工和精加工,并且精加工的时候要用夹具保证同心度精度。

网友(点评):
0.04这个不好保证啊,铝的零件,壁厚12.5可能会有些变形啊,而且孔是中间细两边粗,镗刀过不去啊。

网友:
能出个正规图纸?这个图纸还没看懂。

网友(点评):
本人觉得,这是两个零件,中间可能是随手连上的线。

网友E:
中间还剩下的200长是实心的吗?T2100X3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点评):
老猫,那是Tr100x3,

网友(点评):
中间应该是个孔吧?没标注上去

网友(点评):
梯形螺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中间还剩下的200长是实心的吗?T2100X3是什么意思呢?

TR100*3

网友:
楼主你把图纸弄明白点,人家好合计夹具,你是啥意思,是怎么最快,还是最省钱,你报一头,  你是外加工,还是在你妹本厂干?你们有;啥设备,  铝是哪个型号,不同型号,加工效果不一样, 同轴度没啥,至于变形,看材料,看装夹,粗精加工安排,速度方面用啥机床,啥速度  还有毛料是压铸的,还是型材,还是棒料,那可老多铝屑了,铝屑就够加工费了,嘎嘎
总之你得说明白点,这玩意真没啥

网友:
中间是个神马意思啊??

网友:
中间空着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TR100*3

表示的是梯形螺纹,螺纹大径100,螺距3mm

网友:
余量多少?还有中间那空白的带非去除材料符号的那部分什么个情况?

网友:
八爷能再讲讲这样的夹具怎么设计的呢?
以前看到一个用气薄膜涨开的,不知道对工件的变形量有多少?

网友:
1、尺寸标注不全,9-直径10不能很好的反应孔位布置情况,它下面的小孔也没有标注;
2、材料说明也不详细,铝分很多种,镁铝硅铝合金多的要死;不同的材料,切削性能不同,有的会粘刀;
3、画的有问题,中间那段不去除材料的是什么东东啊,是实体也得有剖面线;梯形螺纹只是标了TR100x3,为什么不画个局部示意图,像这种传力螺纹还是慎重些为好;
4、关于这种粗糙度,同轴度、内孔尺寸公差还是可以满足的,毕竟尺寸也就600X250,关键还是材质的问题,材质软的话同轴度会有问题的;

网友(点评):
尺寸问题,其他的都不太重要吧,个人感觉加工难点是同轴度, 中间那段应该是个孔,从中间剖视刚好只能看到一半,又是随便画的,没有画相贯线

网友(点评):
难点前面的贴子里前辈都提到了,变形,加工过程中的变形.怎么控制

网友(点评):
中间那部分,不会是图方便,随手给连上的线吧。没给全面的图纸,这不好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那不加工那段是什么意思?9-φ10孔是通孔?

不加工那段不用考虑,是通孔。我估计中间那段毛坯空间是用来散热的

网友:
求教   起码把图画画全撒

网友(点评):
或者给图纸,应该给个全面点的图纸,不要只给一部分图纸让人猜来猜去。

楼主:
998大侠说的没接触过。这个零件我想了想如果用镗床作可能也可以考虑,镗床最大的优势是9个孔可以用镗杆伸出加工。 如果用车床9个孔仍要上镗床,而且在里边,毛刺是个很麻烦的问题。人工修容易碰伤表面,常久来说是个问题 除此之外,同轴度和薄壁是最大难点。这个零件放在老的大国营厂反而容易加工,如果批量一年几十件,但是批量上千件操作工就受不了。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客户对有色金属的质量标准,我不知道该怎么形容,只讲一个事实,所有的零件无论客户要求,他们都是拿着表面可以照出人影的产品去交货的。拿个放大镜也不可能找出任何表面瘕疵。 我想了想,可以考虑以下方案:1外圆留台阶,便于轴向夹持。2外圆定位轴向拉紧,加工200孔。3掉头内孔扇形定位轴向拉紧加工150孔及梯形螺纹。3一夹一顶加工外圆。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是你现在无法解决坯料,也无法解决坯料的预先处理,没有坯料,就没辙,坯料合适了,自己做一个非标镗,工作台精度够了,旋转精度也够了,双面挂刀,就能玩,但你无法处理后期变形,在这点上,卡死了,

网友(点评):
大侠,你的工艺怎么控制变形呢?正常来讲,无论你是什么坯料,余量都不会太小,那就要考虑应力变形了,要是我做的话会增加两道去应力处理。

网友(点评):
998大侠,你之前讲的挤压成型,是指整个产品不采用切削,逐步挤压成型么?这方面没接触过,只是看到人家有利用液压挤压的,但是不知道精度可以做到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理想的状态下是用那种双头机床,一次夹持中间把两端同时弄出来   如果没有的话,那个同心度就够呛了

我知道德国有那种双头车,还询过价,另外一个细长轴零件,800万,如果是这个零件因为直径大,不一定行,如果可以不会低于1500万

网友D:
引用 楼主:
998大侠说的没接触过。这个零件我想了想如果用镗床作可能也可以考虑,镗床最大的优势是9个孔可以用镗杆伸出 ...

用放大镜???

这是iphone中框的收货标准啊

网友(点评):
核心问题是他无法解决坯料,也无法解决坯料的预先处理,没有坯料,就没辙,

网友(点评):
我不太理解你所强调的料胚影响变形量,看图用棒材加工也未必不可,时效后再精加工,变形应该可以降低。

网友(点评):
坯料来源不同,内应力是完全不同的,尤其薄壁件,你装卡的时候,测量精度是够的,拿下来立即就不够了,变形没有均一性,铝材不是好玩的,某种程度讲,比钢还难以控制,

网友(点评):
还有一点,就是‘应该’这个说法在实际工作中是不可取的,数百件,数千件,必须有妥善工艺,而不是碰运气,他现在这个东西,先阶段,‘应该’是肯定玩不出来的,也没有具体方案与思路,看似简单,实际非常复杂

网友(点评):
前两天看了一个奥迪R8赛车制造的纪录片,其车身高强度铝材的生产过程令我非常吃惊,跟8大侠说的很像,胚料确实是很重要很重要。

网友(点评):
大罗99 打扰下,能发个地址看看你说的纪录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放大镜???   这是iphone中框的收货标准啊

他们零件是作的好,说到萍果,八卦一句,他们老板73年的,南京大学毕业的,身高长相还真和乔帮主很象,而且都是那种完美主义的作事风格。现在他们作机器人关节,齿轮和轴承都是自己生产,他们说买不到合格的。

网友(点评):
国内玩稍微精密的东西,从材料你就必须自己解决,或者进口,或者委托洋人解决,大批量的,我不惜自己组织炼钢,这才能控制质量,除此,怎么玩都没戏,你加工水平再了得,材料就不行,完蛋了,i

网友(点评):
我最近研究了一下市面上的机器人,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做的还依然是组装工作。并且,组装得还很烂。

网友(点评):
你这说法很神奇啊,难道他们做的比帝人的还好?又要便宜又要高标准的,没有这东西。哈哈

网友(点评):
帝人合并了

网友:
前辈们能够指点一下小生此工件加工时到底难点是什么吗?小生感觉除了材料不同外相似的零件没听见车间抱怨难加工,求前辈们指点迷津,让小生有幸跟着学习一下,不胜感激,谢谢!

网友(点评):
无法解决原始坯料,现在是没有材料,也没有预先处理,上来就干,你干到什么精度都无法控制后期变形,并且没有规律,100个件,加工完放一天,每个都不同,千奇百怪,误差是没有规律的,懂吗,就在此处完全卡死了

网友(点评):
谢谢大侠指点迷津,就是说此零件关键还是材料问题,缺少此种材料机械性能参数以及加工变形不可控,所以就会导致加工完成后存在不可知的变形,因此前辈提出国外会通过精模进行校正,谢谢,前辈指点,小生又开阔眼界了

网友:
998大侠说的是啊!
上学时工艺热处理也学了好几门课,可工作后很少用到。
有很多人做东西,都要成本低,表面处理热处理基本都省了。学的哪些都变成没用的了。一遇到问题,一点思路都没有。
就像大侠说的,掉井里了。
得爬上来看啊,别把前辈辛苦弄得那点家当败完了。

网友(点评):
现在到我这里来的,拿着他东西,摆桌子上,我问他怎么考虑的,居然一点思路都没有,无从谈起,这放30年前,绝对不可能的,那时封闭,没辙,自己琢磨,后来到我们了,有机会了解世界,现在又不行了,悲惨轮回

网友(点评):
很多厂都是靠蒙来做货的。也就是说,吹牛的时候说自己什么都能做,实际一来就给借口要求放宽公差啥的。

网友:
大侠,加工这个零件在机加工方面的难度不是很大,难就难在热处理工艺与前期的材料。在国内老牌国企,做的东西都是铝、镁这种难加工材料,在做产品之前首先要做的就是送检材料到材料所确定材料化学成分,一旦化学成分有稍微不对的话,这批次材料直接就不会用的。接着是热处理,材料的热处理也是门学问,一般薄壁铝合金的加工,都是经过几道热处理的,第一道热处理通常是去应力,接下来的几道热处理比较关键了,根据零件的形状确认热处理的方式。至于机加工中的液压涨套夹具其实是很成熟的工装,有种类型叫做“哈夫”,一个芯棒一个盖子;还有一种类型就是涨套形式的,用于撑开零件的内壁,限制变形,这类工装都是零件在精加工、半精加工中使用的。

网友:
这个东西让我做的话也好做,先计算材料的多少,然后开制铝品毛坯,采用旋压成型改变他的材料性质,然后再上车床精车就OK了。

网友:
就是啊,咋中间空了一段?

网友:
中间应该是个通孔吧

网友:
这个问题八爷说的很对,就是毛坯稳定性不好解决,如果不考虑变形,只看精度,没有多难加工;但加工好的件的精度很容易变形,这个问题遇到过,很难解决。

网友(点评):
最近几年,讲技术问题费劲了,再过两年,听众都没有了,,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你是说”变形和精度不关联“吗?

网友(点评):
材质本身的问题,已经超越了加工变形范畴。

网友:
一开始觉得还可以,看到应力变形,就觉得有意思了,没试过,留意下讨论情况

网友:
是啊要批量做真的要考虑坯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外许多东西,与我们玩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不能完全抱住国内的加工思路,否则可能被玩死,

你这个东西, ...

为什麽是 斯大林 造成的?

网友:
基准A?是外圆吧

网友:
Tr100x3?好象没画出(螺纹)细实线

网友:
加工应力的释放要有一致性,而毛坯材料又影响应力释放的一致性,记得998大侠曾经说过一个冲压件的冲压加工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
精度一般,应该不难。最大难题是图画的看不懂,应给出毛胚图和机加工图就可以讨论了,

网友:
没有搞懂你的图,这是一个图吗?

网友(点评):
刚开始我也觉得这是两零件,但是他公差标注说明这是一个零件。这图还不能够让我们看十分明白

网友(点评):
难道是两个零件组合后的精度要求?这真是让人不好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准A是200的内径么?

看他图的意思是这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中间还剩下的200长是实心的吗?T2100X3是什么意思呢?

啥意思

网友:
基础件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国外许多东西,与我们玩的思路是不一样的,不能完全抱住国内的加工思路,否则可能被玩死,

你这个东西, ...

最近碰到一个情况,h82的薄壁件,出厂时好好的,运输后就变形。h82材料是否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点评):
都是类似问题,放一阵就变了,今年的尺寸与明年是不同的,

网友(点评):
能否考虑用精加工前低温热处理去应力来保证精度

网友:
撇开998老哥的分析不说,铝成型批量生产的,哥还没有想过用床子做,难得你们能想到用NC,成本意识

网友(点评):
最终总要用床子加工啊,难不成3D打印直接成型?

网友(点评):
可以不用加工的,铝材冷挤拉工艺又不是什么新工艺

网友:
思路。与启发。

网友:
开一个铝型材模具,发余量后拉伸铝型材,然后粗加工精加工,关键是夹具的制作

网友:
拉型材-粗车-精车

网友:
看精度及图纸应该不难,是不是成本价格是有很变态要求

网友:
这个是考验机床的,。工艺不是很难。和你加工的方法。。。。

网友:
还真没有怎么注意材料的问题

网友:
我见过最差的草图,

网友:
楼主,能把图纸缺少的尺寸标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