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让后面插入的装配体也能动,该怎么办?

楼主(2014-12-30):
装配体中插入另一个装配体,后面插入的装配体怎么变成一个零件,里面的运动副都不能运动了。

我想让后面插入的装配体也能动,该怎么办?

我用的SW2012

网友A:
我知道的只有解散装配体重新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的只有解散装配体重新定义吧

我找不到如何解散装配体

网友B:
让子装配体求解为柔性,前提是你的配合关系要是能活动的
2014中在设计树中的装配体上点右键,直接点将子装配体设为柔性就好。

如果是2014前的版本,在在设计树中的装配体上点右键,点击属性,然后在弹出的零部件属性对话框内将子装配体求解为柔性。

网友C:
步骤如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子装配体求解为柔性,前提是你的配合关系要是能活动的
2014中在设计树中的装配体上点右键,直接点将子装 ...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步骤如下

谢谢啊,很详细

网友(2015-02-01):
学到了一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