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做模具机床都用什么系统啊

楼主(2014-12-30):
    大家做模具加工中都用什么系统啊。     FANUC 0I MD  加工出来的光洁度怎么样啊。机床是国产的不含税
35万左右的1060国产的  配 FANUC 0I MD 线轨
怎么样啊  .  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一米机床配fanuc md??模具机床主轴功率都11kw起跳把

mate md都够呛啊

除非你不要精度了,用很烂的丝杆导轨

网友(点评):
发那科 系统 你主要看配置 系统配的电机 影响精度 低端的配的是贝塔电机 高端是A电机

网友(点评):
其实阿尔法电机也没那么神,不追求高速高精度的话,铣出来跟贝塔是一样的,特别是现在精加工刀路软件已经可以做到很牛x的平滑算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米机床配fanuc md??模具机床主轴功率都11kw起跳把

mate md都够呛啊

mate md  比 oi -MD系统便宜2万

网友B:
什么模,压铸模还是注塑模,还是都干, 关洁渡跟系统关系不大吧!没听过有人把系统和光洁渡联系到一起,这得看机床精度,和刚性,还有刀具
在一个,模具大多干完得抛光的,你能干好,也不让你干好,因为那会延长很多加工时间,举个不太贴切的例子:如果3.2和1.6差一倍,你刀路就得密一倍,光刀用6个小时的话,多一倍,就是12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模,压铸模还是注塑模,还是都干, 关洁渡跟系统关系不大吧!没听过有人把系统和光洁渡联系到一起,这得 ...

谢谢回复,明白.    只是有的机床和系统加工三维曲面的时候 ,一抖一抖的加工完看着就不好  。

网友:
我们这边,做模具的一般都是发那科0i-MD或者西门子828D的系统

网友:
发那科在加工曲面的话,应该要用上高速高精度加工模式吧,那样机床才不会抖。

网友:
10年前的机床一样做模具 ,关键要机械好 。国产机床线规的千万别买 ,我肯定告诉你,没一家达到合格精度的 ,还是买硬轨的,有钱买静压的。

网友:
这个价位可以考虑一下北京精雕的机床啊

网友:
北方西门子,发那科多,南方三菱多。
35万?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