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位公差前面带不带φ呢?

楼主(2014-12-30):
这两个图中被测要素是孔的轴线,为什么有的带φ有的不带φ呢?

网友:
这个是因为图纸所要表达的要求不同(平面要素、中心要素)

网友:
公差带是圆的或是圆柱体的就要带那个符号。手机回复的,输入不了那个符号。

网友:
加不加φ是公差带不同,需求不同

网友:
加室代表同是轴线在比较

楼主:
学习了各位大侠,谢谢

网友A:
加Φ的仅用于轴线对轴线
图1的基准是A轴线
图2的基准是A平面

没事多看看机械手册,上面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Φ的仅用于轴线对轴线
图1的基准是A轴线
图2的基准是A平面

谢谢了,说的很清楚,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