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n13,要求硬度HRC=55~60,可以进行调质处理吗?

楼主(2014-12-30):
我们厂做了一个零件 ,材质是Mn13 ,要求硬度HRC=55~60  。我想问一下,可以进行调质处理吗?

楼主:
我知道怎么做了。。。不是调质处理。是水韧处理(淬火)

网友A:
我只知道高锰钢会有加工硬化,表面会有0.2mm左右的硬化层,布氏硬度450-5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高锰钢会有加工硬化,表面会有0.2mm左右的硬化层,布氏硬度450-550

我们这个是铸件   不会有加工硬化吧?

网友:
硬度450-550

网友B:
水韧处理实际为一种固溶处理,常用于高锰钢,工程机械的的铲斗,履带用这种方法比较多,要求很高的耐磨性和足够的韧性,其内部组织应为奥氏体。
铸件可直接水韧处理,节省能源
由于高锰钢的铸态组织为奥氏体,碳化物及少量的相变产物珠光体所组成。沿奥氏体晶界析出的碳化物降低钢的韧性,为消除碳化物,将钢加热至奥氏体区温度(1050-1100℃,视钢中碳化物的细小或粗大而定)并保温一段时间(每25mm壁厚保温1h),使铸态组织中的碳化物基本上都固溶到奥氏体中,然后快速冷却,从而得到单一的过冷奥氏体组织。
由于锰的存在,使Ms与Mf下移到室温以下,故得到奥氏体

ZGMn13高锰钢具有非常高的加工硬化率,若零件受到较大的冲击载荷或接触应力作用,其表层将迅速产生加工硬化,使硬度由水韧处理时的180~200HB一跃而成为550~600HB,从而形成具有高耐磨性的表面层,而心部仍保持原有极好的冲击韧度,这样可保证零件在承受冲击磨损时,既耐磨又不致于发生破裂。铸造高锰钢[如MN13]是耐磨钢,它的热处理方法是进行水韧处理(淬火),之后不进行回火!!!如果回火会导致碳化物的析出而增加脆性.它水韧处理后的硬度值并不高,180~~220HB,是可以进行钻孔攻丝的!它只有在有冲击或高压力作用下才能引起强烈的加工硬化而使硬度提高到450-550HB的,从而具备好的耐磨性能.在一般工作条件下并不具备很好的耐磨性.

它只有在有冲击或高压力作用下才能引起强烈的加工硬化而使硬度提高到450-550HB的,从而具备好的耐磨性能.在一般工作条件下并不具备很好的耐磨性.
它只有在有冲击或高压力作用下才能引起强烈的加工硬化而使硬度提高到450-550HB的,从而具备好的耐磨性能.在一般工作条件下并不具备很好的耐磨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水韧处理实际为一种固溶处理,常用于高锰钢,工程机械的的铲斗,履带用这种方法比较多,要求很高的耐磨性和足够 ...

大神 说的很明白。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