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栏中不显示材料,为何

楼主(2014-12-30):
同样的工程图模板,有的电脑绘制的零件在标题栏中不显示材料。

有谁知道solidworks中为什么用同样的工程图模板,其中一条电脑绘制的零件在工程图的标题栏中不会自动链接到材料的属性?而且在材料明细表中也没有材料。我现在用的这个电脑就可以。是哪里可以设置的?
不显示材料的零件的摘要信息中的自定义项是空白的。。。

网友A:
还用问么?图片已经显示很清楚了,零件里面没有材料这个属性
两个零件肯定用的不是一个模板,三维的模板
模型三维图也要用同一个模板。
工程图中的链接指向了材料这个属性,可是零件里面没有,它就不显示

网友:
模板跟属性链接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用问么?图片已经显示很清楚了,零件里面没有材料这个属性
两个零件肯定用的不是一个模板,三维的模板
...

零件模板的属性好像不用自己设置的啊,所以我觉得奇怪

网友:
编辑图纸格式,里面有链接到属性,进去选择材料属性!

网友:
长条形模板是哪个模板,用那个文件的零件模板。
模板没设置属性的话,就得自己做个属性编辑器,或者自己设置模板,很简单的无非加几个属性

网友:
改下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
设置零件的材料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