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衡分析

楼主(2014-12-30):
兴趣来了就算算吧!不要少了过程!

网友:
D点的导槽是否是理想无摩擦的?
画矢量三角形就能解,解出关于Sita的函数,再求定义域上的最值

网友(点评):
题目没说就是理想无摩擦的

网友(点评):
简单推了一下,没带数字,画出会交点,先解几个三角形的内角关系,从而导出支反力与水平夹角的表达式f(Sita)①,在三力汇交点列平衡方程②,再加上Fspring与长度的关系③+长度与Sita的关系④,联立。

网友(点评):
从而解除一个三角函数方程,再解Sita

网友:
竖直方向的力就等于F=300,水平力等于FCD,列方程F×根号下(0.6*0.6+0.45*0.45)=Fcd×根号下(0.6*0.6-(Fcd/1500)(Fcd/1500)),解方程就出来力,然后就是初中的题了

网友A:
平衡后对A点力矩
1500X0.6sina(0.6cosa)=300(0.6sina+0.45cosa)
可以得出a=23.1°。
根据上士求出的a的值来求出A点的水平方向及垂直方向的力。

网友(点评):
最后是解sina=tana+0.75这个方程吧!

网友(点评):
方程有错

网友(点评):
最后解方程sina=1/3tana+0.25

网友(点评):
楼主可以仔细的计算下。最后不知道答案对不对,还请指出。谢谢。希望一起多玩下,一起提高下。

网友(点评):
应该是sina=1/3tana+0.25

网友(点评):
答案是对的

网友(点评):
既然方程成立,我想答案应该也是23.1。因为我和动静大侠的结果是一样的。

网友(点评):
只是我以前做的时候没想到用软件去算!

网友(点评):
也是,只要能达到目的,解决问题就是能力。

网友(点评):
手算不会解那个方程!要不你把解方程的手算过程写写!大家一起提高下数学嘛!我手算差一点!

网友(点评):
我特别喜欢手算的!没想明白怎么算!望指教呢?

网友(点评):
我是对那个函数关于a求导,化成同一类的三角函数计算的,我有时间给你整理下。白天忙。

网友(点评):
建议楼主没事晚上多看看数学,这东西好啊 ,是学好工科的基础。我建议你把托马斯微积分整个学习一边。对你以后玩数学模型很好。我在京东上买了一本。

网友(点评):
cosa^3=1/3开三次方根=0.69335896 再一个acos(0.69335896)=46.1 为什么我那里错了

网友:
感觉挺熟悉的,就是不知道怎么下手去做了,都还给老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后对A点力矩
1500X0.6sina(0.6cosa)=300(0.6sina+0.45cosa)
可以得出a=23.1°。

我算的是0.402878=23.0832度

网友(点评):
楼主建议您,最好列方程求解,因为静力学吗,我觉得最好还是用手算方式,这样不至于脱离软件手生。这是我个人的意见!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后对A点力矩
1500X0.6sina(0.6cosa)=300(0.6sina+0.45cosa)
可以得出a=23.1°。

求导以后是这样的,cosa=(1/3)(1/cosa^2)
即cosa^3=1/3  解得a=46.124度
不对,说明求导后还有一步要处理的,怎么处理?

网友(点评):
你求导后得出的书a为弧度。在根据弧度转化成角度,求导后我算出a为0.40286弧度。转化为角度23.1°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后对A点力矩
1500X0.6sina(0.6cosa)=300(0.6sina+0.45cosa)
可以得出a=23.1°。

     sina=1/3tana+0.25
求导:cosa=(1/3)(1/cosa^2)
即:  cosa^3=1/3
开根:cosa=0.69335896
     acos(0.69335896)=46.1度
(为什么答案是错的)?

网友(点评):
我刚才重新算了一遍求导计算时不正确的,求导计算完的结果和你一致。再次我想你表示歉意,我按照传统解方程式的方法计算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点评):
求导思路应该是不对的,那是针对变化率来说的!

网友:
简单数学题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51752

网友:
这两周刚好在准备理论力学期末考试,拿来练练手,题目本身不难,解方程困难,结果挺有意思的。
步骤如下,方程用WolframAlpha 画的图,没有再追究精确度。看到别的答主的方法似乎更可取,那就是纯数学问题咯。

步骤

方程近似求解

补充内容 (2015-1-2 19:44):
方程的解为 0.403 rad,转换单位后 是 23.08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