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一种简单的互锁机械结构

楼主(2014-12-30):
整体结构示意图如下:
这个系统通过蓝色动滑轮的左右移动实现了系统最下部的两只扁带(右侧还有一个未画出)上下移动,现在想实现同一时间内只有一个扁带上下移动(两个扁带重量不等,重量差未知),请问该如何实现?

补充内容 (2015-1-2 12:55):

这两天整理了下思路,发现我的表述不太正确,其实我想实现的是一个机械选择的问题,如何选择左边和右边的绿色定滑轮的选择,要求是一个循环选择装置,触发这个选择装置,我有另外的动力源,例如轻轻的一碰这个机械选择装置,选择左边锁定,这个碰撞去除后,这个选择装置要实现换向,然后下次碰撞的时候实现另一边的选择

网友:
在绿色滑轮上各装一个电磁制动,

网友(点评):
多谢回复,定滑轮之间的间距不固定,部署电子装置有一定困难,另外担心钢丝无法有效锁紧,另外想寻求一种纯粹的机械结构最好

楼主:
是不是机械结构无法实现呀

网友A:
这方法不知道可行不,想象下,你蓝色的滚轮是由两个钢卷尺做成的,拉出来的卷尺代替你连接左右两块扁带的钢丝绳,想拉动哪个扁带只需将该侧卷尺锁住,拉动时未锁住一侧卷尺会收回去,顾拉动不了那一侧的扁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方法不知道可行不,想象下,你蓝色的滚轮是由两个钢卷尺做成的,拉出来的卷尺代替你连接左右两块扁带的钢 ...

多谢回复,关键是如何锁住这是个问题

楼主:
我再顶一下,让更多的人看见

楼主:
是不是我说的不够明白呢?

楼主:
这两天整理了下思路,发现我的表述不太正确,其实我想实现的是一个机械选择的问题,如何选择左边和右边的绿色定滑轮的选择,要求是一个循环选择装置,触发这个选择装置,我有另外的动力源,例如轻轻的一碰这个机械选择装置,选择左边锁定,这个碰撞去除后,这个选择装置要实现换向,然后下次碰撞的时候实现另一边的选择

网友(2016-09-11):
楼主,这个问题现在解决了吗?我也一直在考虑这样的问题。运动顺序的改变就涉及到动力源的转换,思考很久了没有思路,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