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5#内六角套调质变形问题

楼主(2014-12-30):
求助各位社友,有如图两种内六角套,图纸要求是:材质为35#圆钢,长度80左右,内六角边到边为27.05mm-27.15mm间。
现在工艺是粗车内孔后用27.2mm拉刀拉制,调质硬度为217-255HBW,但调质后内径涨到了27.4左右。请问一般情况下调质内孔是收缩,为什么会涨呢、怎么处理?听朋友说拉之前应该先正火,有没有道理?谢谢了,急啊。

网友A:
工艺应该是-粗车-调质-精车-拉孔。
薄壁件精粗车后再调质是要变形的,而且是不规则变形。

网友A:
如果外圆和六方孔有特别要求,还必须加一到用六角芯轴来精车外圆的工序。

网友(点评):
支持高人的说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应该是-粗车-调质-精车-拉孔。
薄壁件精粗车后再调质是要变形的,而且是不规则变形。

这样的话担心拉刀吃不大了,也在实验中。谢谢大侠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外圆和六方孔有特别要求,还必须加一到用六角芯轴来精车外圆的工序。

是的,也做了六角芯轴,衬着车外圆。

楼主:
顶起,继续求助ing

网友B:
热处理肯定要有变形的,所以在热处理后进行精加工。个人觉得应该是粗加工,热处理,拉刀精加工。

网友C:
拉刀拉过后内部是压应力啊,所以在热处理过程中会尺寸变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热处理肯定要有变形的,所以在热处理后进行精加工。个人觉得应该是粗加工,热处理,拉刀精加工。

这样的话尺寸把握最准确,但是拉刀吃力太大,拉不了多少件就得磨了。拉刀成本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拉刀拉过后内部是压应力啊,所以在热处理过程中会尺寸变大

做过实验,圆钢正火之后再加工拉六角,然后调质内孔会收缩。现在初步方案是重新定做一支细些的拉刀,然后调质后正好涨到数。

网友D:
引用 楼主:
做过实验,圆钢正火之后再加工拉六角,然后调质内孔会收缩。现在初步方案是重新定做一支细些的拉刀,然后 ...

原料是热轧棒料吗?轧制工艺没有到位,晶粒会比较粗大。如果原料是热锻件,则晶粒更粗大。
正火可以细化晶粒,一般可以达到7-8级,处理后组织都是珠光体铁素体,只是晶粒度不一样,再调质就可以极大缓解重新结晶后出现的“体积缩水”情况,相当于可以起一个过渡作用。
棒料先正火就类似于一缸杂乱排列的大米,经过颠簸整顿后,体积缩小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料是热轧棒料吗?轧制工艺没有到位,晶粒会比较粗大。如果原料是热锻件,则晶粒更粗大。
正火可以细化 ...

高手啊呵呵。正火之后再调质,内孔会收缩。但这样增加了正火成本,工序上也慢了,农机件要求不是特别严,定的方案是做支细的拉刀,调质后内孔胀大,正好到公差之内。

网友:
最后精加工最好。

网友(2018-01-17):
首先,请我们一起来感谢社区提供这个平台让我们成为好友。
值此年终之际,本人专门整理了一系列资料与你分享。
分享方法是:你在下面这些资料中任选一款后,把它发我邮箱LWMXX@163.COM,我把它回发你邮箱。
最后,提前祝新快乐!
珍贵机械动画    一份
机械设计软件    一份
自动化设备3D数模   一份
机器人3D数模   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