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编程车削端面凹圆弧

楼主(2014-12-30):
厂里改造的数控车床,没有复合形状循环G73命令,该怎样编程。下面是图纸局部。卡盘夹住外圆34mm处进行车削。小弟是新手,还请师傅们详细解释。

网友A:
外圆34mm在哪里?34.3是看到了。

网友:
先把中心孔打到足够深度,然后用尖一点的内孔车刀一点点挖进去,不能用循环的话可以用相对坐标改变定位起点一毫米一毫米从平面挖进去。

网友:
算出点,分刀加工。还好是不深

网友:
随便车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圆34mm在哪里?34.3是看到了。

34.3是外圆?毛线!

网友:
普车也可以搞定吧

网友:
车端面以后加工中心孔,用45°刀,在34.12处开始用圆弧加工,圆弧终点为X0Z--3

网友:
用外螺纹刀,从34.12开始,用圆弧加工,终点是X0.Z-3.R值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