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文件误删怎么找回?

楼主(2014-12-30):
caxa文件没有经过回收站,直接删除了,请问大家有没有办法找回?

网友A:
用360文件恢复试试

网友:
我也想知道怎么找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360文件恢复试试

试了  找不到

网友B:
bak要是有的话,是最后一次保存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bak要是有的话,是最后一次保存的结果

整个文件夹都删了 什么也没有了

网友:
这个貌似没法找到吧

网友:
百度经验

网友C:
硬盘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硬盘数据恢复软件试试

好多软件都试过了,不过都只能回复常见格式的文件,caxa文件不能恢复。图我已经重画了,不过还得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