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补灰螺丝孔被堵,还要重新钻孔才行,有什么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4-12-30):
机械补灰螺丝孔被堵,还要重新钻孔才行,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大神帮帮忙!

用这种螺丝盖行吗?

网友:
拧个螺钉不行么?

网友(点评):
最便宜的方法,或者高温橡胶塞也可以的 塑料冒不能耐住后面的烘烤

网友(点评):
我们不是烤漆,是喷漆,所以高温没影响,我已经买了几个螺丝盖,快递要到了

网友:
没明白你说的什么?没表达清楚!

网友A:
先不攻牙,表面处理回来后再攻牙

网友B:
补个灰,重新攻个丝不就可以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补个灰,重新攻个丝不就可以了么

重新攻丝还要打个孔才行,这样麻烦!不知道用螺丝盖能不能解决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攻牙,表面处理回来后再攻牙

可是我们加工工序是先钻完孔再喷油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