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传动机构同步轮轴弯曲,磨损求助

楼主(2014-12-31):
速度 0.5米/S 。负重5KG。材料为45#钢,未热处理过。最先是轴弯曲,更换后,轴又磨损。
附3D图如下。最先那次的弯曲是同步轮端直接弯曲变形(没拍摄图片)第二次是轴承端磨损。。
问:1.结构是否有问题   。2, 轴是否更换材料或硬化处理。 3. 如何解决此问题。。。

网友:
轴与轴承内圈的的关系是间隙配合吧?

网友(点评):
恩,0.03的间隙,但第一次的弯曲不是很明白是什么原因。

网友(点评):
要用紧配合的。弯曲应当是两个同步轮轴线不平行造成的

网友:
刚度不够?在额定载荷下的变形是多少?

网友A:
小弟拙见,磨损应该是轴和轴承配合太松了,可以适当小量过盈配合(坏了拆很难),至于轴弯曲,不知道你们的怎么这么大的拉力,我们的旋盖机上也是这种结构,轴20直径,就没出过问题。

网友(点评):
轴承端直径12mm,弯曲有10度左右,直接拉弯。轴偏心是否会造成拉弯的原因呢

网友(点评):
你们的同步轮与轴是用什么方式固定的?螺丝锁?

网友(点评):
楼主轴径太小,载荷偏大的缘故吧,热处理又没做

网友(点评):
我也觉得是你的拉力太大了吧 怎么会有这么大能拉弯 要知道能拉弯这个直径的钢轴还是不容易的

网友:
可能原因:
1.皮带轮张紧力过大,轴与轴承安装有间隙。
2.大小带轮中心轴线不平行。
解决办法:
1.轴可硬化处理
2.轴与轴承采用胀紧联结或紧配合。
水平有限,个人见解。

网友(点评):
应该是和间隙有关系,大小带轮中心轴线是平行的。

网友(点评):
一般讲,外圈旋转的轴承,外圈就是紧配合。内圈旋转的轴承,内圈就是紧配合。你这是内圈旋转,内圈紧配合最好。

网友:
   我就不明白了,这玩意整弯的时候就应该知道刚度不够,要热处理或加粗了;为啥换上去后会磨损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拙见,磨损应该是轴和轴承配合太松了,可以适当小量过盈配合(坏了拆很难),至于轴弯曲,不知道你们的 ...

我们的同步轮内是双轴承  轴是用螺丝锁在顶板/底板上的,看,下面就是同步带轮,右边那几个和张紧轮差不多,是为了把同步带避开而做的,最右边的是动力轮(弹簧后面,同步带轮),那个是从上固定的,左边那几个是从下固定的。

网友:
LZ准备把间隙配合改成过盈吗?期待你的结果。
45号钢调质很常见,能在多方面提高性能。LZ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轴的强度、刚度不够

网友B:
应该是采用双轴承  在就是应该采用通轴连接  用轴承座比较好

网友(点评):
是的用双轴承。这种结构是不合理吗?

网友:
把轮轴的尺寸贴一下,同步带太紧了,或者装配不平行,弯曲应力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采用双轴承  在就是应该采用通轴连接  用轴承座比较好

同意,这个磨损不是零件材质问题,是结构有问题。

网友:
最早之前 我搞过一种皮带传动小车 跟你遇到的一样单轴承不行

网友(点评):
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个人理解:很有可能是间隙造成的,就是说轴与轴承的配合要紧配(原因很简单,你的轴表面没有硬度)
45一般处理:调质+镀硬铬

网友:
用一个轴承用不了多久轴肯定会弯曲,轴和轴承的劲向力非常大,两个方法;一是加大轴径,轴承加大、       二.是用两个轴承
  轴端磨损那是轴和轴承配合间隙过大。

网友:
轴和轴承配合不能有间隙

网友:
同步带不平行,这种情况装配问题。

网友:
碰到过类似的,可以用双轴承结构,不过,要注意公差,松的话会很坑,这样就应该可以

网友:
45钢的轴需要热处理的吧?不然力学性能达不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