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质和正火+回火和正火三种热处理工艺的应用

楼主(2014-12-31):
如果是有两个轴,直径210和直径150的圆钢,材料45钢。进行热处理,是采用哪种工艺好一点?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轴要做什么用了。或者说具体要看你要求最终成品是什么组织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轴要做什么用了。或者说具体要看你要求最终成品是什么组织的了。

回大神,轴是破碎机上面的主轴,振动频繁。

网友(点评):
估计你这是热轧钢。作为破碎机上的主轴,疲劳是主要问题。45号钢属于亚共析钢,正火组织为珠光体或者伪共析珠光体。相对较软。表面高应力区的强度不足。但韧性好。

网友(点评):
所以,个人推荐调质处理,以期待得到索氏体或者托氏体。通过及细化晶粒提高强度,提高耐疲劳性。不过我不确定你的轴能否淬透。所以,由于尺寸因素,你也可能需要两次热处理。第一次先增强整体强度,第二次再强化...

网友:
不会是颚破机上的轴吧,,45#调质

网友(点评):
差不过,对辊破上的,只是截面直径大了点,我不确定什么热处理工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轴要做什么用了。或者说具体要看你要求最终成品是什么组织的了。

大神   正火+回火和调质处理,两种工艺结果对我这个零件有什么不同的结果吗?

网友(点评):
如果可能,我还是建议换一种材料。比如40Cr。你的截面尺寸大,不太适合这么玩。我之前回复你了。正火得到的是伪共析珠光体,太软。回火是释放内应力。对于你这种重载高疲劳场合不适用。

网友(点评):
即便有大截面尺寸保证计算强度,也会因为过软很快出现压痕、裂纹等。不建议用。45钢调质是个好办法。但是你的界面尺寸大,调质工艺的要求就高。无论是淬火温度还是淬透时间控制都比较棘手。所以建议换个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轴要做什么用了。或者说具体要看你要求最终成品是什么组织的了。

回大神
您的意思是这样的是吧?
45钢可以调质处理,办法好,但是尺寸大,工艺要求高。
           若正火+回火,得到的组织太软,不适用于重载场合。
可以替换为40Cr,然后正火+回火。。。

网友(点评):
。。40Cr有40Cr的处理办法。。。。小截面件的45钢调质出来的性能很好。截面大了工艺要求高。你换40Cr也应该用调质工艺

网友:
根据具体工况,一般调质就行了,要求再高就调质+表面淬火,内韧外硬(回火索氏体+板条马氏体)。

网友(点评):
晓得了,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具体看你的轴要做什么用了。或者说具体要看你要求最终成品是什么组织的了。

回大神
明白了,感谢大神悉心指导。

网友:
热处理方式应该是按照零件的功能和要求选择的。45#一般调质或是正火,调质可以达到220-270的HBS,正火小些。45钢没有回火的必要。

网友(2017-06-12):
要求高的调质,要求低的正火。

网友:
直径210的轴,正火吧。淬火没用的,淬不上,直径太大了!

网友(2017-12-16):
涨姿势了!

网友:
敢问HBS和HBW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