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缸滑块是如何在外壳上滑动的?

楼主(2014-12-31):
这是是电缸的外形,因为没有见过实物工作,所以不能理解,滑块运动时前后的薄贴片不会阻碍滑块运动么?
这个是网上找的它的拆解图,看完更加不懂,难道这个薄贴片类似皮带那样会转动???

网友:
电动滑块我不是很清楚,不过看图片的样子你可以参考一下SMC的机械式无杆气缸

网友A:
滑块运动时,薄膜不会阻碍运动,薄膜是用来防尘的,滑块滑动的时候,薄片会凸起,会有很小的缝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滑块运动时,薄膜不会阻碍运动,薄膜是用来防尘的,滑块滑动的时候,薄片会凸起,会有很小的缝隙。

谢谢大侠,我看了下,有点理解了,薄片穿过两个滑块之间。可是电缸的外壳滑块和丝杠上的滑块又是怎么连接的?用螺纹孔直接连接?还是用强磁?求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看了下,有点理解了,薄片穿过两个滑块之间。可是电缸的外壳滑块和丝杠上的滑块又是怎么连接 ...

螺纹连接,类似丝杠与螺母的连接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我看了下,有点理解了,薄片穿过两个滑块之间。可是电缸的外壳滑块和丝杠上的滑块又是怎么连接 ...

这个是刚性连接的,也可以说是螺栓连接,那个钢带只是从两个滑块中间穿过,有些滑块内带4个小滚轮,运动过程中一直把钢带抱紧的,机能运动又不会翘起引起过大缝隙。
如果还不懂,就看看普通的那种带保护盖的结构,那种是一块钢板直接连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刚性连接的,也可以说是螺栓连接,那个钢带只是从两个滑块中间穿过,有些滑块内带4个小滚轮,运动过 ...

这个是电动缸的部分拆解图。
这四颗螺钉是在薄板两侧的,能理解薄板穿过,可是既然和下面的滑块来连接,为什么台面上没有一型长孔,这四颗螺钉不是随着滑块一起运动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