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家给表淬了HB450以上了,客户不通过,怎么办

楼主(2014-12-31):
成品齿轮
           技术要求    M33Z16 锻件
                            34铬镍3钼
                            热处理-淬火+回火
                            极限强度640
                            硬      度HB260…290
           可是厂家给表淬了HB450以上了。客户不通过,怎么办。问题又到了厂家。能降下来吗?咋降精度能保证?齿10精度、孔8级精度。

网友:
钱付了没有?没有付就让他们继续整,整到合格为止,或者另找能做的厂家再做一批

网友(点评):
供货期没有了

网友:
有很多人做事时无视客户需求。擅自改动,不和客户确认。不知道他们是咋想的。

网友A:
问个题外话,为啥齿轮的表面硬度要求这么低?

网友(点评):
高低还不是知道,只是不合图纸

网友(点评):
应该是矿山设备的主动齿轮

网友(点评):
软齿面齿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个题外话,为啥齿轮的表面硬度要求这么低?

与它成对的应当是直径几米的大齿轮,所以需要它软——。目前客户还在放假,生产厂家还没有给出解决答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与它成对的应当是直径几米的大齿轮,所以需要它软——。目前客户还在放假,生产厂家还没有给出解决答复 ...

估计此大齿轮热处理不便,所以设计用的是大软齿面,因此作为配套的小齿轮也不能太硬,一般也只能比大齿高30左右。

网友(点评):
有道理!大齿轮的检验指标除化学成分外还有机械性能指标,极限强度σB,MPa, 屈服点σ0.2 ,MPa,相对延伸率δ, %,冲击韧性KCU焦耳/cm²,相对收缩率,ψ,%,并不包含硬度指标

楼主:
厂家有回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有回复啦

你们能接受这种回复么?
与之配对的大齿轮怎么办?

网友(点评):
还没有指示,放假中!

网友(点评):
共同等待最终处理结果,谢过!

楼主:
同意验收了!谢谢各位热心

网友(2015-02-22):
我对验收的“办法”很感兴趣,里面有学问,可否透露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