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SW零件库设置

楼主(2014-12-31):
大神们,小弟入行不久,刚开始玩SW,发现我的2012破解版没有零件库,如图:

求大神指导怎么把零件库整出来,谢谢!

网友:
首先确定安装时是否勾选了toolbox选项,在工具-插件里将toolbox 和toolbox browser前打勾再试试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按照二楼的操作后,还是不行。我是2013版本的

网友A:
查看帮助,很快就能解决!
若想使 SolidWorks Toolbox 内容出现在设计库中,单击工具、插件,然后选取 SolidWorks Toolbox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看帮助,很快就能解决!
若想使 SolidWorks Toolbox 内容出现在设计库中,单击工具、插件,然后选取 Sol ...

选了  还是没有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碰到好多零件都是自己画个

网友B:
插件--选取 SolidWorks Toolbox 打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插件--选取 SolidWorks Toolbox 打勾

打了  还是这样  我还重新删了安装了一次  还是不行

网友:
删除C:Solidwroks Data \broswer\Toolboxfiles.index文件,然后将安装文件中的Toolbox文件解压到C:Solidwroks Data \broswer子文件夹下,试试看,我的SW2012就是这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