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哥 大姐 叔叔 阿姨 们进来看下吧 这个真的不要钱!

楼主(2014-12-31):
杠铃片加工加
中间的飞边磨掉就行
想搞个机械自动    半自动的也行     最好来个动画图
我的方法感觉不太好   三个滚轴拖住几十个 然后两边夹紧  电机带动滚轴转动 左右滑动  前后滑动 !!有没有好的办法呢 ?QQ用户名     可行的话有RMB报酬

网友A:
你这个磨还不如车。如果车的话做自动化工装很方便,而且光洁度也很好,我个人感觉比磨要快些。

网友:
你找个自动磨削外圆的机床吧,效率应该可以提高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磨还不如车。如果车的话做自动化工装很方便,而且光洁度也很好,我个人感觉比磨要快些。

这个是白铁很硬的    不是灰铁的那种  谢谢了

网友:
我设计过一台全自动圆刀磨刀机,六工位,四个磨头,一个取件工位,一个放件工位。磨你的毛刺很快。图纸还在。有兴趣加我QQ;168668615

网友:
你的工件有内孔的,就好做了。
全自动有点难,工件有点重;
人工理料,做料仓或滑道完全可以。
名字就是我的企鹅号,可以详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