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封机之热封刀的材质问题

楼主(2014-12-31):
不知各位前辈是否有人接触过热封机,工作部主要是一个烤箱,烤箱入口有一个L形的热合压条(刀)。工作时热合刀下压将包裹产品的热缩膜热熔并切断,然后进入烤箱热收缩。
现在小弟在研究这个热合刀的材质,之前做过一个铝合金的,好像是太硬,压边处有松有紧以至于包装不良。现在犹豫使用工业纯铝板、紫铜板、铅锡合金等等塑性好的相对较软的金属。不知哪位前辈知道这个热合刀的材质还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貌似市场上成熟的做法是,上面刀加热,下面是橡胶+隔热层,即使刀不平,也可以弥补。

网友:
前面那个是L形封切机,后面的是热收缩机,不是烤箱,呵呵...

网友(2018-08-27):
引用 网友A:
貌似市场上成熟的做法是,上面刀加热,下面是橡胶+隔热层,即使刀不平,也可以弥补。

对的

网友B(2021-11-04):
引用 网友A:
貌似市场上成熟的做法是,上面刀加热,下面是橡胶+隔热层,即使刀不平,也可以弥补。

请问上面刀什么材质较好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上面刀什么材质较好

铜,导热好,但容易粘刀,可以考虑+镀层,价格贵点,要求不高用铝合金也行。但一些流行做法是采用脉冲加热,仅仅是一根细细的加热丝了,这个材料比较特殊,有专业厂家卖的。

网友C(2022-01-06):
引用 网友A:
铜,导热好,但容易粘刀,可以考虑+镀层,价格贵点,要求不高用铝合金也行。但一些流行做法是采用脉冲加 ...

大佬可以说一下这个脉冲加热的具体名称吗?我这边刚好可以用到,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佬可以说一下这个脉冲加热的具体名称吗?我这边刚好可以用到,谢谢了

可以搜一下热封控制器,有名的是德国的这个:https://ropex.de/de
不过是德语,可以用谷歌浏览器翻译一下。要求不高的话也可以找找国内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