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动轴承配合的轴肩的问题

楼主(2014-12-31):
各位大神,机械设计手册上轴承的安装尺寸有一个轴肩damin。例如,型号:22320CC/W33,外形尺寸:100*215*73  damin=114    这个尺寸轴肩必须要达到这个数值吗?达不到后果会很严重吗?
我用的是破碎机上的轴承,本来轴直径就很大,再有个这个高的轴肩,感觉相当的不合适。。。就大神们解答我的困惑。

网友A:
加个垫圈行不

网友(点评):
主要是 还要考虑油封的型号。。。轴肩5mm,再大只能是10mm了。。很头疼。。

网友(点评):
油封内径每隔5mm一个型号。。。

网友(点评):
油封内径选115mm,轴肩单边7.5mm。轴 材料费差多少?在整机本占几% ?

网友B:
100轴颈,7mm的肩,都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垫圈行不

回大神
轴肩的作用不就是定位吗?真的需要那么大吗?大神请看。。。这该怎么办。。

网友(点评):
加个锥形隔套

网友(点评):
轴承内圈有倒角,台阶太小会卡进倒角里

网友(点评):
查资料,轴肩单边最少是6.0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轴颈,7mm的肩,都有点小了。。。。。

大神
轴肩作用不就是定位吗?真的需要那么大吗?

网友(点评):
内圆厚度应该12mm左右,肩为一半以上,不超过10mm为好

网友:
我觉的轴肩能避开轴承圆倒角就可以准确定位的,再说调心滚子轴承不受轴向力。

网友(点评):
“调心滚子轴承不受轴向力”,何出此言?

网友(点评):
是少量承受轴向负荷

网友(点评):
“少量”也不对,调心滚子能承受比较高的轴向载荷,具体与接触角有关。

网友:
其实呢,你可以拿轴承看一下,轴承应该是有圆角的,再加上轴的圆角。。。

网友(点评):
说到点子上了。

网友(点评):
只要轴肩 比轴承内圈的圆角大 就没问题吧?

网友(点评):
这个要比两个圆角的和要大,然后还是要考虑到接触面积与轴向力吧?其实,算来算去,可能比手册上的数值,也小不了多少

网友C:
轴承的档肩主要是定位,有时也有传递受力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承的档肩主要是定位,有时也有传递受力的作用。

回大神
我选的轴承内圈圆角3mm   轴上的圆角是2mm,轴肩高度是5mm,这样应该不碍事吧?

网友(点评):
资料上说的是单边6.0mm,你都要用上单边5mm,就差1mm也在争,很晕。你干脆用卡簧代轴肩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大神
我选的轴承内圈圆角3mm   轴上的圆角是2mm,轴肩高度是5mm,这样应该不碍事吧?

Liao侠点评很中肯了。
1. 如果是还在设计阶段,按规范来。
2. 如果是已设计好,不能变了;在不受轴向力前提下,那就凑合用吧。

网友(点评):
回大神 我这是在对辊破碎机上用的调心滚子轴承,应该不受轴向力吧?

网友(点评):
你是设计者啊,受不受轴向力,你不清楚?

网友:
  我看了半天不理解LZ在纠结什么?
  自己也知道110的肩可能会出事,到这里来找安慰的吧;结果碰到的都说不行,自己心里还是纠结的要死。
  不想轴肩高自己订做油封不就可以了,112 114都可以。
  还有个办法,把结构改了,不要轴肩也可以;在轴头加压块压住轴承内圈和轴,这样你轴都能做100的了。

网友(点评):
已哭 大神懂我。

网友:
必须合乎标准!假如你拿捏不准。那你必须符合标准,这是根本的原则。不能 小于114,那找115吧。

网友:
轴肩不仅起到定位作用,还有传递力的作用,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妥,您可以做一下受力分析。既然有标准,为啥不按标准设计呢?

网友(点评):
轴肩也有只起定位作用的,比如浮动端轴承轴肩。

网友(2022-01-06):
轴肩不仅起到定位作用,还有传递力的作用,过大或者过小都不妥,您可以做一下受力分析。既然有标准,为啥不按标准设计呢——手册只给了实体最小

网友:
同意楼上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