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板式上料机

楼主(2014-12-31):
大家有用过的吗?效率怎么样?这个机器的关键点在什么地方?

网友A:
之前我做过一个上料机构的设计,和这个原理类似
但仅仅是设计而已,没做实物
我觉得关键点是行程,行程一定要合理
没做实物的原因是效率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之前我做过一个上料机构的设计,和这个原理类似
但仅仅是设计而已,没做实物
我觉得关键点是行程,行程一 ...

为什么效率不高?行程多少合适啊?是看工件还是看具体的上料高度?能参考一下吗?

网友:
工件尺寸和上料高度都要看啊
效率高,就要求运动速度快,可运动速度一块,这料还能上去么
而且,这推板的速度曲线最好是抛物线,这样下面一般就用连杆机构了,速度快不了

网友:
噪音小寿命长,运行平稳,适应的尺寸范围较广

它的效率略低于振动盘,主要受到直线送料部分的限制,台阶上料效率比较高

网友:
效率太低。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网友:
视频看不到的?

网友:
视频看不到的,是怎么回事

网友:
送料机是需要用到齿轮减速马达的能量转换优势的!

网友(2015-06-09):
这个结构看来效率不高啊,空跑得几率太高,耗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