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字体

楼主(2014-12-31):
CAD里面西文字体有gbenor、gbeitc、isocp,选哪个?中文字体又选哪个?两种字体该怎么搭配?注释性是什么?该不该勾选?我列出来的这四种搭配那种是符合国家标准对机械制图的要求的?求指教。

网友:
中文字体就用汉仪长仿宋吧?
如果打开一个cad文档的时候让选择字体,我都是选gbcbig,很少出现乱码的情况

网友:
gbcbig  就是国标字体,不会出现乱码什么的。。

网友A:
反正俺一直是gb的,还没出现过乱码

网友B:
一般都是gb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俺一直是gb的,还没出现过乱码

gbenor.shx和gbcbig.shx搭配,或者gbeitc.shx和gbcbig.shx搭配,这样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都是gb那个

gbenor.shx和gbcbig.shx搭配,或者gbeitc.shx和gbcbig.shx搭配,这样可以不?符合国标要求不?

网友C:
一般用仿宋GB2312,宽高比0.7

网友B:
引用 楼主:
gbenor.shx和gbcbig.shx搭配,或者gbeitc.shx和gbcbig.shx搭配,这样可以不?符合国标要求不?

符不符合国标我不知道,这种字体比较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用仿宋GB2312,宽高比0.7

国标要求是长仿宋,你把仿宋设成0.7,看起来就像是长仿宋。其实差不多,但还是要差那么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符不符合国标我不知道,这种字体比较稳定

帅哥,你用的什么字体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gbenor.shx和gbcbig.shx搭配,或者gbeitc.shx和gbcbig.shx搭配,这样可以不?符合国标要求不?

我一直都选gbcbig的,最起码打开还没遇到乱码
至于合不合国标不清楚,没看到有这方面的规定
每个企业好像也不一样

网友(2015-08-14):
自己习惯

网友(2024-11-22):
都可以吧。出图看着gbenor.shx和gbcbig.shx搭配

网友(2025-06-30):
字体很讨厌,一打开各种跳,烦人

网友:
这样挺好的。搭配好了,让需要的人,直接就能知道。了解。

网友(2025-08-12):
要的就是稳定,不会出现乱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