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7*52*21的长方体,材质是钢,如何选择型材?

楼主(2014-12-31):
在手册的什么地方可以查到

网友:
是不是可以选D70的棒

网友:
要看精度要求吧?

网友:
宽55 厚22的扁钢,需要加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批量的话,也可以考虑板材。

网友:
看你是否有特别精度要求,可以用22的板等离子或火焰数控之类的

网友:
选择使用宽55mm 厚22mm的扁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