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符映射表

楼主(2014-12-31):
字符映射表里面的乘号“×”在哪里?我一直找不到、。不是星号,是像英文字母XYZ中X的那个乘号。是在那种字体下?

网友:
中文输入法中*就是×号

网友A:
用搜狗拼音输入法输cheng就会出来
或者用智能ABC搜狗等汉语输入法按V1就会有符号翻页就有乘号
V加数字键会有许多惊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搜狗拼音输入法输cheng就会出来
或者用智能ABC搜狗等汉语输入法按V1就会有符号翻页就有乘号
V加数字键会 ...

输入法自带了一个符号工具。里面就有很多符号。在里面找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输入法自带了一个符号工具。里面就有很多符号。在里面找就行。

里面找比较麻烦
用软键盘是最快的,有快捷键。软键盘分拉丁字母希腊字母等几种,每一种中的每个符号对应的键都是固定的,用熟了很快。